C8051F380与C8051F340的差别在那

楼主(2012-10-12):
有一个案子,用的是c8051F340,可以供应商要我用c8051F380,但看下datasheet ,也没看出c8051f380比c8051f340好多少.请教用过这个片子的DX.

网友(2012-11-16):
功耗上控制上不错,我实际测试一下C8051F380 在48M时  2.8V 13毫安  24M 7毫安左右
要注意手册里有个bug,CLKSL 配置成10才是内部高频时钟直接输出,而手册上写的是二分频

网友(2013-10-12):
380好像有bug,听说使用内部EEPROM时会出现数据乱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380好买点,但我还是一直用340

网友(2015-03-24):
有380的头文件吗?共享一下咯,谢谢

网友:
340不好买。。。

楼主:
现在换用stm32f030了

网友:
两种都用过,感觉F340好像比F380要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