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 能潜入nios ii么

楼主(2012-10-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nios ii也是用c编程

网友:
没问题,c2都可以上nios2
老师的意见是因为,平时都用C是顺序这行,要是真用hdl是并序的怕你写不好
ps:hdl比用nios处理起来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说nios即可用用hdl,也可以用C是吧?  那我还是选择C吧,自己容易学。毕竟有点基础。
谢谢啊 ...

nios是一个用hdl写的现成的cpu内核,可以通过sopc添加这个cpu的外设接口
这个cpu执行的程序是C语言经过编译后的hex文件
nios是不能通过hdl开发的,当然自定义的外设除外
ps:nios我没怎么用过,但是Xilinx的microblaze才跑150MHz,而那片fpga可以上到300Mhz
估计nios也就100MHz左右,要是好几百兆的还是直接hdl处理吧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弄清楚吧,IC片上外设,要用VERILOG或者VHDL开发,NIOSII的运行程序,用C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回答的很详细。 谢谢了!
  那这样的话我如果不了解HDL的话就用nios有很大的难度吗,在网上查了下, ...

不需要,但是要了解nios架构
arm火是因为能嵌入高级的操作系统linux或WinCE
FPGA火是因为可以仅靠逻辑连接处理高速的数据流专用型更强
dsp火是因为具有强大的数据运算能力

网友:
nios ii只是个硬件平台片上系统,你用nios ide软件编写c代码就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