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控制器,懂电子电路的高手们进来帮我解决..重酬..

楼主(2012-10-12):
简单的控制器,懂电子电路的高手们进来帮我解决..重酬..

网友:
汽车模型的控制器???

网友A:
这个说的不是很清楚啊,初看之下是检测摇杆位置再控制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摇杆位置不是 0, 90, 180 及 270度 时怎办?例如 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

你开个价咯,做出来以后向你要货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不是很清楚啊,初看之下是检测摇杆位置再控制舵机就可以了

只要能从一个通道同时控制两个舵机,如果有什么明白加我QQ,410678345
A当向上拔遥控摇杆时,两舵机同时摆转,方向相反,

B当向下拔遥控摇杆时,两舵机同时摆转,方向相反,

C当向左拔遥控摇杆时,两舵机同时摆转,方向相同,

D当向右拔遥控摇杆时,两舵机同时摆转,方向相同

备注:A/B通过第二通道上下完成控制,C/D通过第一通道左右完成控制。

网友:
还是说的不清楚。
舵机都是比例控制的,第一、二通道是PWM信号吗? 如不是,两位只能四个状态,舵机是五个状态。
摇杆360°任意转,还是只能四个方向。

若是PWM信号,分析两路的占空比,然后分配到两个舵机即可,但摇杆是受限制的,不然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位置不是 0, 90, 180 及 270度 时怎办?例如 45度?

比如飞控也是一样的,,,,,就是靠左边控制前进左右的,右边才是油门

网友:
福特把好点的遥控器应该有这个混控设置的,你这个有点像V型尾翼的混控

楼主:
谢谢大家,有谁能帮忙做一个,测试成功后继续有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