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3.3V的RS485芯片与5V的RS485芯片通信可以吗?

楼主(2012-10-12):
A设备的3.3VRS485 IC 与B设备的5VRS485 IC
这样会对通信质量、通信距离有影响吗?

RS485是差分信号,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不能确定,问一下大家。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可以把

网友(2013-07-11):
关注中  真的可以吗  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可以用,就当是信号衰减到3.3V了,距离肯定没有5V的远。距离近完全可以。

网友:
么有一点问题

网友:
可以用,注意距离

网友(2013-11-06):
谢谢,刚好考虑到这个事情

网友(2015-01-28):
我在工程中使用过,但是3.3V的片子老是烧坏(SP3485EN-L),估计是芯片质量问题,请问还有其他可能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