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Hz频谱仪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12):
我们是做无线抄表系统设计的,希望购买一套3GHz频谱仪,大家有什么推荐或建议?(无线远传电表的核心器件是Nordic的RFIC nRF401(433MHz),目前在考虑N9000A-503和FSL3/6(报价约10万 RMB),同时最近泰克的人也在推荐他们的混合域MDO4000系列的分析仪,听起来挺不错的(在相近的频谱仪功能条件下,还具备了示波器功能、信号分析仪、逻辑分析仪、总线分析仪的5合一的功能优势),他们最近推出了100MHz模拟带宽、3GHz RF的新款MDO,价格也才10万。还是想听听用过这几家产品的大拿们怎么说,求指点!

网友:
安捷伦的好用点

网友:
安捷伦 E4414

网友:
如果仅仅关注频谱仪功能的话,3GHz频谱仪选择很多,RS、Agilent都有(泰克的最便宜的RSA3000系列貌似都会超过你的预算),如果价格敏感、性能要求又足够低的话,国产品牌频谱仪有一大堆选择,当然如果对混合域调试(特别是示波器与频谱仪融合)功能很感兴趣的话,你大概就没得选择了,貌似目前除了泰克没有第二家同类产品,而且MDO的频谱捕获带宽比同等价位频谱仪要高很多。

网友A:
请问各位啊,混合域示波器是啥概念?最新推出的么?与混合信号示波器有啥差别?

网友:
不差钱搞新的 差钱搞二手的 我也是做无线抄表的  正准备搞个二手的年底准备入手 亲戚的二手店 报价2万 好象是爱德万的  给我说的是只是操作不方便其他要比国产强。之前是要买普元的,但是亲戚说不建议买。安捷伦的也很贵所以没买。
对了你光买个频谱仪不买信号发生器吗还有power meter不买吗

网友B:
大款比不过公款,泰克 做示波器牛逼 安捷伦做表牛逼 他们都是不做射频的,真正做频谱牛逼的是rs…所以公款的话还是rs… 如果是个人玩的话 还是二手安利 爱德曼 之类的日本货的更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啊,混合域示波器是啥概念?最新推出的么?与混合信号示波器有啥差别? ...

哈哈,楼上的out了哈~~这两个产品完全不同,混合域示波器是泰克去年推的产品,主要针对嵌入式射频系统开发的,融合示波器功能、频谱仪、信号分析仪、逻辑分析仪、总线分析仪为一体的新定位产品,主要方便于射频系统的跨域联合调试(官网资料h t t p :// www1。tek。com/ zh/ products / oscilloscopes /mdo4000/,顺便分享个资料《射频嵌入式系统的系统级设计 和检验》,搞射频的应该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款比不过公款,泰克 做示波器牛逼 安捷伦做表牛逼 他们都是不做射频的,真正做频谱牛逼的是rs…所以公款 ...

楼上的摸的真够清啊  谢谢您的建议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摸的真够清啊  谢谢您的建议哈

多年梦想就是想有个频谱,前年终于实现了…… 呵呵 n手泰克496p 故障机 折腾小半年才搞定……所以还算了解……话说现在的很多频谱是不带yig的……感觉不高级 感觉还是带yig的高级,我属于看到rs东西就走不动路的……rs做射频相当牛逼了…… 有朋友在无委会工作,他们有个小依维柯的移动射频检测车 带无线电定位设备的 上面就全rs的设备 传说中 全车加设备 三千多万 …… 还有一个手持扫频接收机 也是rs的  从50hz 到79ghz 他们出去执行任务吃饭都不敢把那玩意放车上 传说中 在帐上的价格九十万……

网友:
如果是跳频的话最好不要买模拟基带的。

网友:
无线电监察车上用的rs的牛逼玩意 ,传说中最高频率能上300g 毫米波雷达的信号都能测到……因为太贵没敢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的out了哈~~这两个产品完全不同,混合域示波器是泰克去年推的产品,主要针对嵌入式射频系统开 ...

话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功能越多的设备 越不好用……还是专业功能的设备好用…… 你这个听上去就像是数字频谱了,用傅里叶变换出来的频谱……虽然到处都推广这种数字频谱,但是给我的感觉还是更喜欢带yig的扫描频谱

网友:
这个MDO新品看起来的确很超值啊?!但是好点的3G频谱仪和示波器基本上都要10W以前听说这个MDO系列的示波器最贵都要2.5W美刀……虽然模拟带宽要高很多。。。还是买不起嗖

楼主:
拿到一个内部指标对比表,各位内行们看看门道,有何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功能越多的设备 越不好用……还是专业功能的设备好用…… 你这个听上去就像是数字频 ...

“功能越多的设备 越不好用”  这个没错 都复杂了嘛  肯定就不好使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梦想就是想有个频谱,前年终于实现了…… 呵呵 n手泰克496p 故障机 折腾小半年才搞定……所以还算了 ...

哇塞  厉害哦  故障机都搞定啦

网友:
抄表用的RF要求又不是很高,二手的频谱足够用了,HP8594E系列应该算最便宜之一,质量又稳定,肯定2W以下。抄表又不会有标准的空中接口协议因此也不用分析仪,看看信号,看看杂散绝对足够,仪表还是足够就好,必竟每个公司都有预算,很难选用最好的仪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一个内部指标对比表,各位内行们看看门道,有何点评?

关键指标都差不多,特别是底噪、相噪表现挺不错的哦,完全可替代频谱仪!OMG,信号分析软件的费用为什么差别那么大?1万 Vs 8万?!泰克要搞跳楼价啊?!

网友:
对于楼主所说射频通信测试来说,MDO除了示波器功能和频谱分析仪功能外,其实解调功能也很重要,射频信号经过IQ解调后,可以观测其幅度、相位、频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根据FSK信号特点,还可以打开频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可以清晰的看到信号的频率在两个频点之间跳变,用光标测跳变时间、FSK频偏等指标。

网友C:
这种系统的测试主要是FSK的跳变时间、FSK的频偏,这两个参数按照传统的测试方法需要用高端混合示波器(被测信号的5倍左右带宽)和矢量网络分析仪共同完成,不过MDO这种东东确实挺创新的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款比不过公款,泰克 做示波器牛逼 安捷伦做表牛逼 他们都是不做射频的,真正做频谱牛逼的是rs…所以公款 ...

富士康 射频仪器 频谱 功率计 信号发生器 网络分析仪 全是安捷伦的  安捷伦之前HP仪器事业部吧

网友E:
我们有一台HP8594E需要处理,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10W块预算
N9310A+N9320B
至于为啥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士康 射频仪器 频谱 功率计 信号发生器 网络分析仪 全是安捷伦的  安捷伦之前HP仪器事业部吧 ...

是的,不过工厂对测试仪器的性能要求不高,主要是稳定性寿命要求以及价格~

网友:
想看 wifi ,就没有便宜点的推荐吗?

网友F:
只一条,千万别买什么普源,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系统的测试主要是FSK的跳变时间、FSK的频偏,这两个参数按照传统的测试方法需要用高端混合示波器(被测 ...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应用涉及到时域——模拟控制信号、串行总线信号,频域——射频输出信号、射频信号解调,采用传统的单一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是很难调试的。谢谢大家的参与讨论,目前正在与泰克接触试用中,总体感觉他们家MDO的性价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一条,千万别买什么普源,国产的。

这建议实在

网友:
来了解行情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一台HP8594E需要处理,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

这样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
价格在2W5左右

网友:
我去,真看见高级货了。话说公司里有台安捷伦频谱仪自己摸索出简单功能,关键没人懂得用

网友(2012-11-11):
哇 长见识了哈

网友G:
都是高级货……买了以后求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高级货……买了以后求打劫

网友(2012-12-13):
楼主要不要考虑国产的rigol,siglent==

网友(2014-11-08):
适用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