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PLC编程方法

楼主(2012-10-12):
学校里学过一点欧姆龙的PLC,当时临近毕业,各种混乱,几乎没有学到啥米东西;
工作后直至换了现在这份工作,才接触一点PLC,还是因为公司没有人接触过这个,我就被顶上了,糗的很;
摸着石头过河,弄了点开关量的控制,虽然程序出来了,也能用,但总觉得自己编的程序很费劲,很少的逻辑关系,也把我这个新手搞的一个头N个大;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理清逻辑关系,弄好流程图?
我的感觉是,若流程图,逻辑关系弄好了,就跟PCB原理图写好了差不多,就剩布线了;
但我现在是,思路清楚,但编程过程中,总会搞的逻辑关系混乱,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规矩可循。

以如图为例,想实现如下动作:1)I0.0控制自动开关,重复循环图中Q0.0~Q0.3动作,循环周期为30min;
                            2)I0.1控制手动开关,开一次Q0.0~Q0.3执行图中动作一次,不循环;

虽然程序不难,但逻辑关系理的还是头大,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的200,不知道与其他的PLC编程区别大不大,其他的真没有啥印象了,还请各位大侠多多谈谈~~

网友:
多干活,不停修改,直到完美为止,没别的办法。。

网友:
写PLC程序和写单片机程序也是一样的

PLC程序主要在于顺序控制 就是把工作过程分成若干个状态 确定好每个状态是如何转换的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回答!~~
嗯,自己是做的太少了,领导每隔两三个月给一个这样的活,觉得是简单,但是手生啊,PLC在俺们这都不怎么用,想起来了就让俺去弄啊,悲催啊
我是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开关量控制,这逻辑关系就搞的如此头大,强烈怀疑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受打击啊~~
工作了越来越懒了,上班地方离得远,每天都觉得很累,一到空余时间啥也不想干,还是自己学的太少,练得太少,要加油~~

网友A:
PLC的编程方法有很多种,最常用的就是过程分析法和结果分析法。
1、过程分析法,意思就是分析一下整个流程一共有几个过程,每个过程用一个顺序控制器S来控制输出。
以楼主给的题来举例:
过程1:启动(分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
过程2:Q0.0输出1S,停止5S,并以此循环至30分钟时间到后停止。Q0.1~Q0.3输出
过程3:60秒后Q0.0
过程4:90S后停止Q0.2和Q0.3

2、结果分析法,就是从每个结果(每个输出点)往前推算它的启动和停止条件。
Q0.0:手动启动或自动启动时输出1S,停止5S,以此循环30分钟
Q0.1:手动启动或自动启动时输出,60S后停止。
Q0.2和Q0.3:手动启动或自动启动时输出,90S后停止。

手动方式只执行一次后不循环,自动方式执行后循环至30分钟后停止。

以下是我用S7-200写的程序:

网友B:
楼上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继续,学习!!

按楼主给出的题,程序都写完了,还继续啥啊

网友C:
按楼主的描述是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循环程序,我常用的为三菱系列PLC,西门子的只接触过两次吧,思考方法是每一个状态的改变都需要一个时间点,也即q0.0动作束为t0,到t1时q0.1结束,再到t3时q0.2 q0.3结束,此时一个周期完成,完成的标志是t3,则用t3去启动初始程序,再加上手动,自动,如果t3完成,手动开,则不继续下个周期,如果t3完成,自动开,则继续下个周期,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

网友D:
多动手写点小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编程方法有很多种,最常用的就是过程分析法和结果分析法。
1、过程分析法,意思就是分析一下整个流程 ...

多谢解答~~
好多天没来了,抠手指反思自己太懒呢,看到您写了这么多,太感动鸟~~
多谢多谢,好好学习学习,这一阵PLC又放下了,让弄一个STM32的板子,本身就是菜鸟,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瞎弄,各种想辞职啊。。。
前几天还突然收到消息说,之前写的一个PLC程序因为成本的原因,不用PLC了,唉,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好多天没来了,抠手指反思自己太懒呢,看到您写了这么多,太感动鸟~~
多谢多谢,好好学习学习 ...

别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的描述是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循环程序,我常用的为三菱系列PLC,西门子的只接触过两次吧,思考方法是每 ...

多谢解答~~
还是用的太少了,弱弱的问一下,女孩子做PLC有木有前途的?
本人女,老大不小了,上学都没怎么接触过实物,工作一年多,各种不懂,现在是单片机、stm32、PLC穿插着用,个人对PLC兴致高些,想换份做PLC的工作,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动手写点小程序就好了

嗯,也觉得自己做的太少了,要加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还是用的太少了,弱弱的问一下,女孩子做PLC有木有前途的?
本人女,老大不小了,上学都没怎 ...

原来你是女孩子啊,哈哈,做PLC编程的女孩子很少。你常用哪家的PLC?西门子还是三菱或者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是女孩子啊,哈哈,做PLC编程的女孩子很少。你常用哪家的PLC?西门子还是三菱或者其它? ...

用的都是西门子的,上学时候学了点欧姆龙的,现在都不记得了,看有好多前辈用三菱的,不知道有啥区别,还请多多指教~~

去年毕业签的工作是做PLC的,因为各种原因,接触PLC很少,且工作是地铁项目,要下井,对女生是各种歧视,加上男朋友不再同一个城市,家人各种催,于是就离开了。。。

感觉在学校呆的人都呆傻了,现在这份工作,用PLC用的很少,当初也是因为懂一点PLC所以才被招过来的,结果,到现在呆了四个月,基本上是KEILC+PCB+PLC穿插着弄,活不多,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多精力和实力把这些都做好,纠结着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呢。。。

网友E:
女生的话找个助理类的工作做做算了,用到PLC的地方一般都是环境比较差的现场,不适合女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都是西门子的,上学时候学了点欧姆龙的,现在都不记得了,看有好多前辈用三菱的,不知道有啥区别,还 ...

三菱的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指令很简单,效果很好,但是实数运算功能比西门子差。
做PLC编程不用制作PCB和板子,直接买现成的产品,而且编程也比单片机简单。

建议你继续PLC吧,比单片机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女生的话找个助理类的工作做做算了,用到PLC的地方一般都是环境比较差的现场,不适合女生的。 ...

这么悲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指令很简单,效果很好,但是实数运算功能比西门子差。
做PLC编 ...

呵呵,可能也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接触过PCB板,比较排斥,还是喜欢PLC,反正都要加油的,自己会的太少了,多谢了~~

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方向,老是这样耗着也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可能也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接触过PCB板,比较排斥,还是喜欢PLC,反正都要加油的,自己会的太少了,多 ...

用PLC吧,大工程都是用PLC的,不可能用小公司自己生产的单片机板子。
我现在做的机械设备行业都是用PLC,很少用单片机做的。
PLC在机械设备上的应用几乎占了90%,从食品包装机,食用油灌装机,印刷机,印刷前印刷后设备都是用PLC。

网友C:
我觉得做PLC,自动化这行肯定是有前途的,男女做都是做,所以部分性别啦,有时需要现场调试,接线配线等等硬活,软活就是编程,做PLC软硬活都得干,所以男性较多啦,,,女性也未尝不可,我之前工作的公司招自动化工程师其中一条就是男女不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吧,大工程都是用PLC的,不可能用小公司自己生产的单片机板子。
我现在做的机械设备行业都是用PLC,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做PLC,自动化这行肯定是有前途的,男女做都是做,所以部分性别啦,有时需要现场调试,接线配线等等 ...

谢谢~~给我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