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 DA 电源线问题?

楼主(2012-10-12):
ADS8344  的Vcc 和GND 是接着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上?
DAC8532 的VDD 和GND是接着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上?
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接。

网友A:
都是数字电源

网友B:
如果你有单独的模拟电源,vcc和gnd接模拟电源,但在某一点还要和数字地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数字电源

那模拟地直接接到数字地上,这样是否有点不太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单独的模拟电源,vcc和gnd接模拟电源,但在某一点还要和数字地接一起 ...

那DA芯片的VDD就是接数字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模拟地直接接到数字地上,这样是否有点不太妥?

模拟地必须与数据地共地,否则你的AD将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