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单相感应电机调速

楼主(2012-10-12):
找到了飞思卡尔的单相电机调速方案,用的是直接脉宽调制,pSpice仿真流过电机的电流波形很完整不畸变,实际调速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奇怪的是在网上找不到有人用此方案,难道是因为很鸡肋?相对于低性能调速要求的应用其低成本并不是很低,调速性能也不如变频,低速时不能解决转矩低的问题。
到此是询问一下大侠,这个能用吗?贴图如下:

楼主:
电流波形

网友:
最低成本就是可控硅了,有畸变。上图仿真看看效果很好啊。

网友:
一般单相变频的话是H桥。

楼主:
变频的话成本高很多,另外3桥臂单相变频的公共桥臂的开关状态一直搞不清,悲催。
可控硅调速很不理想啊。

楼主:
电机主、副绕组两端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