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自己电脑升级,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12):
本人电脑08年配,当时别人帮我配的
配置当时应该还不错,
双核CPU Intel(R) Pentium(R) Dual e2160 @1.8Ghz
1G内存
主板是翔升的

现在发觉运行不行了,上网有点卡,编译程序更慢了,想请教高手,不知道如何升级下,换哪些东西合适,毕竟自己经济有限,重新配个价格高些,想单独换哪些配件是不是可以改进?请高人指点
如果单独换内存的话系统会快些吗?不过没有提示过系统内存不够用

网友A:
内存小了,看投入多少。我原来E6700+4G+P5P43,现在E3 1230 V2+4G+MSI B75,花了约1800,以后可以再考虑换内存,显卡,硬盘,电源。

网友:
优先加内存,完了再加SSD装系统和软件

网友B:
先把内存加到3或者4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60安全卫士,不错的选择

   流氓软件之父3721  做的另一个流氓软件罢了

网友E:
建议先装个硬件管家,把你机器现在的硬件配置读出来

网友F:
我也是用的这款CPU,E2160超频到2.x使用。速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的这款CPU,E2160超频到2.x使用。速度还行

但是我用起来,卡啊,办公室的很流畅呢,你的主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小了,看投入多少。我原来E6700+4G+P5P43,现在E3 1230 V2+4G+MSI B75,花了约1800,以后可以再考虑换 ...

换下的东西呢?我感觉是不是内存没有主板和CPU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氓软件之父3721  做的另一个流氓软件罢了

我一直用的360,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内存加到3或者4G

从嵌入式处理器角度看,内存是存储器件啊,读写速度可能有区别,大小只要够用,应该不影响速度吧?
速度是不是应该是运算器主要,也就是CPU ,主板,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装个硬件管家,把你机器现在的硬件配置读出来

谢谢提醒,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的这款CPU,E2160超频到2.x使用。速度还行

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多少大洋啊?

网友:
算了,如果你删掉360,我给你出个终极方案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360,呵呵

恐怕你要账号不保了。。。默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嵌入式处理器角度看,内存是存储器件啊,读写速度可能有区别,大小只要够用,应该不影响速度吧?
速度 ...

windows是很吃内存的操作系统,内存大了就会少用硬盘做虚拟内存,能直接影响速度。
1G内存,显然是很不够。

网友:
如果没删就别用啦。

下载并安装SystemMonitor,然后运行它。

打开你觉得不爽的应用,在SystemMonitor上显示的瓶颈是你需要升级的。
你总结下,如果瓶颈比较多,你唯一的选择是换掉电脑。

其它方法太罗嗦,不介绍啦,这个软件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和人比起来还是差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windows是很吃内存的操作系统,内存大了就会少用硬盘做虚拟内存,能直接影响速度。
1G内存,显然是很不够 ...

请多看看windows和类unix的区别。

类unix是尽量占用内存,windows是尽可能少用内存。
把不平凡读写的,弄到虚拟内存。

所以,类unix包括unix、macos、linux之类的,内存越多越好。
windows是够用就好。新一代的window内存规则开始倾向于多占用啦。

网友J:
如果原来是DDRII内存,就再加一条2G的,如果原来是DDRIII的,就再加一条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恐怕你要账号不保了。。。默哀。。。

这么危险?我打自己有电脑时就一直用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原来是DDRII内存,就再加一条2G的,如果原来是DDRIII的,就再加一条4G的

加内存管用的?我的好像是DDR3的,听说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多看看windows和类unix的区别。

类unix是尽量占用内存,windows是尽可能少用内存。

windows内存是够用就好?我先下个monitor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内存管用的?我的好像是DDR3的,听说挺贵的

E2140?DDR3?

are you kidding me ?

http://ark.intel.com/products/29 ... _60-GHz-800-MHz-FSB

楼主:
引用 网友I:
E2140?DDR3?

are you kidding me ?

something wrong? 我听说那内存现在比较贵,人家不建议用这种内存,一会我把测试结果贴出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something wrong? 我听说那内存现在比较贵,人家不建议用这种内存,一会我把测试结果贴出来 ...

请先卸载360.测试完了,你再装上,我没意见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加内存管用的?我的好像是DDR3的,听说挺贵的

现在内存不贵,正是加内存的好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内存不贵,正是加内存的好时候

E2140和ddr3的关系很复杂,等配置图吧。

更正,是E2160
http://ark.intel.com/products/29 ... um-Processor-E2160-(1M-Cache-1_80-GHz-800-MHz-FSB)

网友:
内存不够 的话 系统会去 硬盘建立交换空间 这样就拖慢了 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先卸载360.测试完了,你再装上,我没意见的。

为什么要先卸360?这是我没卸360测试结果
为什么硬盘空间不红,寻道时间,载入程序红?不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先卸360?这是我没卸360测试结果
为什么硬盘空间不红,寻道时间,载入程序红?不解 ...

如果不是ssd,hd肯定是瓶颈之一……其实这个软件也只是辅助的作用。

主要的使用方法,你打开你觉得卡的应用,边观察这个程序显示的瓶颈,在哪个项目上的时间瓶颈时间最多,你就换哪个配件。

1、1G的内存和HD从我猜测来看,肯定需要3G的ram和便宜的ssd。
2、cpu的问题,你可以超外频,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cpu的速度和内存带宽。 E2xxx的外频是200的,你超成266-333,这样的话,主频在2.43G附近,基本够用啦。

算下来的需要的钱:内存<100,ssd 200+,和现在的低端电脑差不多,卡肯定是不会的。多快肯定算不上。

网友:
1.买一个2G内存,配合之前的1G就有3G的内存了;
2.CPU如果可以换就换了,换不了就将就点.我觉得你要是编译个程序就应该差内存了.(不过要看什么程序,多大的).

08年我配了个电脑,结果发现运行很不爽,跟别人的机器比,我就内存差点,然后换了内存,效果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嵌入式处理器角度看,内存是存储器件啊,读写速度可能有区别,大小只要够用,应该不影响速度吧?
速度 ...

电脑的话我觉得1G怎么也不够用。。。开几个浏览器就会有几百兆了。。

硬是要和单片机这些东西比的话。。。有些东西128B内存绰绰有余

网友:
装Win7 32位旗舰版,用金山卫士清一遍系统。
内存升到4G,识别3G左右,划出1G做RamDisk。

网友:
内存加到2G以上,最好是4G,换win7。大内存还是win7支持的好,win7可以把空闲内存作为缓存使用,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第二次打卡软件会比较迅速。
内存现在很便宜,4G才150.SSD则比较贵。
现在软件,网页都越来越占用内存,升级内存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另外卸载掉360什么的也有帮助,这东西净是后门,占用资源。

另补充,现在程序的内存占用主要消耗在界面和缓存上,界面为了华丽,用了大量的位图,为了响应迅速,又在很多地方进行了缓存,比如浏览器为了显得切换页面迅速,可以对页面图像进行缓存,这样再次切换到该页时,先直接调入缓存图像,把效果展现给用户,重新解析页面什么的在后台慢慢进行。还有为了方便开发,用了各种各样的框架,框架也要消耗比较客观的内存。总之就是搞开发的那些人都认为内存这么便宜,随便用呗。

网友K:
cpu的温度怎么那么高?????是不是风扇不行了?换风扇会立竿见影哦!!
主板型号不知,内存不知,建议截个配置出来,大家能针对性的给你建议。否则都是瞎扯。
非要扯得的话,DDR2内存,XP的话再加个二手的1GDDR2内存,50元搞定,再大也意义不大。

网友:
你CPU温度太高,换个散热器效果会很明显。记得加散热硅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起来,卡啊,办公室的很流畅呢,你的主板是什么?

你CPU温度太高了,一般情况下应该只有40度左右。

网友L:
CPU温度高,如果时间长了,硅脂干掉了,现在的硅脂质量你懂的,很怀念以前用过一个同事的那种像凡士林一样的硅脂,那才叫一个好用

这样的电脑我也有一台啊,E2200,比你这稍高些,2.2G的双核,也是1G内存,一般用用还没有大问题。
内存的话,看你做啥用,可以在机器速度很慢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实际查看下内存使用情况,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是耗内存的,虽然内存不贵,但是对于这种升级,一定要把钱花在最值得花的地方,否则意义不大。
CPU如果体质好,加上你的RP,可以试试超频,反正就是发挥余热嘛,不过建议超频之前先做好CPU散热。

话说刚在淘宝拍了一个P4 2.66G的CPU和512MB的DDR400内存条,单面的,给俺的老老爷机升级,845G的主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CPU温度高,如果时间长了,硅脂干掉了,现在的硅脂质量你懂的,很怀念以前用过一个同事的那种像凡士林一样 ...

恩,CPU的确温度高了,我拆了下,散热器上被灰尘堵得不像样了,还有那个固定脚都掉下来了,就是没和CPU接触好,硅胶已经干掉了,我的内存是KVR800D2N6/1G,金士顿的,网上查是DDR2的,有个安装缺口在中间,不知道这个内存贵不贵
任务管理器上显示内存:这个情况内存需要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cpu的温度怎么那么高?????是不是风扇不行了?换风扇会立竿见影哦!!
主板型号不知,内存不知,建议截 ...

CPU风扇拆了洗后,温度现在40~50度了,呵呵 内存是KVR800D2N6/1G,不过我看那个检测还是硬盘寻道时间长啊,我想是不是由于我硬盘里存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软件提示是相对而言的。不过适时整理硬盘还是必要的。最简单方法——重做系统。
系统是XP的话加个1-2G内存足够了,昨天说了,50元以内搞定1G,花小钱也能起一定效果。
再升级的话:要求不高可上H61主板(高点的话B75),G530,4G GGR3,600元左右搞定。优点:买新不买旧,还有内存便宜啊——白菜价了。
                 如主板不是945,965之类老家伙的话也可升级下CPU,不过价格也不低,拿的出手的也要400—5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CPU的确温度高了,我拆了下,散热器上被灰尘堵得不像样了,还有那个固定脚都掉下来了,就是没和CPU接 ...

要加了,内存太小了,加多一条二手1G DDR2 800也就50块了,还有就是把主板的灰尘清了,像楼上那几个所说的那样弄好CPU和其它部件的的散热,重做系统,删了其它没必要的软件,如杀毒软件之类,其实也没必要装了,除了你整天上H网,事实上你装个360,去掉360一些花哨的功能,保持最基本的防护就足够了,本人的机子就是这样弄。别买新了,如果真的要买新的等多一年再看看硬件行情,直接装I5,别弄I3了,效果真的没那么好,性价比不值了,除非你装赛扬系列的U了,本人在公司所用的电脑就是I3 2120的,技嘉H61的主板,4G内存,无加独显,效果一般,除了开机快很多了,比较历害一点的就是在解压缩文件时比较快点,但是也是快不了多少了,硬盘瓶颈限制了。还有一个就是DDR2新的太贵了,你还是加二手的就可以了。现在最便宜的就是DDR3的内存,那个才真的是大白菜价了,一条2G的不超过七十块,4G的也就110左右上下浮动。

网友: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留意过内存的价格行情呢?在DDR2刚出时,正是DDR和DDR2青黄交接之时,DDR的价格上浮了二十多左右,具体的价格我忘了。不过DDR3出现时,DDR2之前2G 800的价格一般为130左右,在DDR2和DDR3青黄交接时也是上升了二十多块。变成了现在的150~170之间浮动。现在DDR3 1333 4G的价格为110左右,不知道在DDR4出现时,DDR3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DDR4这种可能了,到时也不知道是否也是延用这个称呼了,不过从显卡目前使用的是GDDR5来看,DDR4这个命令应该是会延续的。如果现在在DDR3便宜之时积点存货,到时在DDR4和DDR3青黄交接之时出售出去,那么起码能小赚一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电脑08年配,当时别人帮我配的
配置当时应该还不错,
双核CPU Intel(R) Pentium(R) Dual e2160 @1.8Ghz
1G内存
主板是翔升的

现在发觉运行不

换个2G内存条,换个稳定的Xp系统,尽量不装杀毒。这样至少提高3倍,其余的升级,以后你会感觉有点赔本,

网友:
其实你的配置已经完全跟不上了,不如好好考虑换部新的吧,估计08年的内存还是DDR的吧,现在这种基本都没货了,只能在网上淘二手的多,其他诸如硬盘、光驱,估计是ide借口的吧,这些都是旧时的了,那么总结你能换的就只剩下用大概130左右的价格买一条1G的内存条了,老板的ddr挺贵的,其他主板、cpu、硬盘、显卡(这个倒是还可以的,换D3的,不过个人感觉不值得)基本不能换了

网友:
还是买个内存吧,别的没什么可升级的了,要不主板,CPU.内存全换,光买内存能组成双通道最好了.
我也是08年的机子,刚买的内存组的双通道.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回帖,初步计划,把系统换下,再加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内存加到3或者4G

如果楼主用的是xp32位系统的话,最多支持2G内存,再多就浪费了

网友:
不想升级cpu就升级硬盘。
编译时链接的文件多了,自然卡。个人认为跟内存木有太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E2140?DDR3?

are you kidding me ?

链接不用去看都知道这货上不了ddr3,上了也做降频处理。就算主板支持有个鸟用。

网友:
楼主还是把主要部分都换了吧,才几百块钱。我的电脑03年配的,主机除了机箱、电源和硬盘,其他都换了:cpu X145开双核,华擎主板,2G内存,青鸟散热器,才500块钱不到。没想到电源这么多年了还能用,大水牛电源果然NB

网友:
DDR3内存,4G的才100出头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I:
如果不是ssd,hd肯定是瓶颈之一……其实这个软件也只是辅助的作用。

主要的使用方法,你打开你觉得卡的 ...

这位朋友你好?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我今天上了跟内存条结果把主板烧了,花了两百块换了个旧主板,结果速度比我原来的差多了。
我想直接更新一下,能帮我列个配置吗?比较新的,包括CPU,DDR3,主板,硬盘
也要实惠的,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你好?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我今天上了跟内存条结果把主板烧了,花了两百块换了个旧主板,结果速 ...

给价格,没价格没法写。

现在最实惠的配置是:
i5 2550K+Z77,或者差的主板,1200-1600。
ssd:64G左右 ,三星、浦科特,镁光,随便选,sata3即可。400-800.
内存,三星黑武士2×4。300-600
显卡:自己选
键鼠:罗技
机箱电源:300-400,喜欢就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你好?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我今天上了跟内存条结果把主板烧了,花了两百块换了个旧主板,结果速 ...

还有,主板对性能的影响应该感觉不出来的,反正我不行。。。

除非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主板对性能的影响应该感觉不出来的,反正我不行。。。

除非有问题啊。 ...

大哥,这个配置有点高了啊?我想花一千多这样配CPU DDR3 主板 硬盘
这个Z77主板我看淘宝上怎么是一百到一千价位都有的?
还有主板我觉得有关系啊,现在我用的这个旧主板,比我以前的主板慢多了,其他的都是我原来电脑上的,还多加了1G内存,显示明显比我以前那个主板模糊,能感觉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配置有点高了啊?我想花一千多这样配CPU DDR3 主板 硬盘
这个Z77主板我看淘宝上怎么是一百到一 ...

额,你的水平真不适合自己组装,我觉得,在没见到实物之前,我也很难完美搞定。
你先查出来你的电脑为什么会变慢和变模糊。

慢:你可以看看芯片组,看看电脑的温度,再说。
模糊:显示接口不好,VGA线?或者其它。

我觉得你现在的认知水平的还是安心买套装吧:
G530-6xx+H61-B67之间+内存+硬盘

比如: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59956337

直接买回来,用你现在的硬盘+机箱+电源,不行再买便宜的显卡和硬盘(或者ssd)。

注:我贴的网址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你不用这这里买,其实这个搭配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I:
我看了下你的配置,觉得我又说错啦,就你现在的配置,完全没必要去换双核cpu,你要么换i5+SSD,
要么再凑活一年。

你先查问题吧,慢肯定是有慢问题的:
你去下载这个工具:SystemMonitor,安装它,打开,它会告诉你当前的瓶颈在哪里。
然后你把结果贴处理,让大家分析。

编译这种东西(特别是gcc -j),硬盘+cpu基本满载,无论多块的cpu和硬盘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下你的配置,觉得我又说错啦,就你现在的配置,完全没必要去换双核cpu,你要么换i5+SSD,
要么再凑活 ...

这是我启动360时,跳出的红色警告,
硬盘是原来也有这问题的,有坏道,但原来运行速度也比这快啊
发现换了这个旧的板子后,CPU经常使用率会变成百分之九十几,原来那个主板不会呢,
而且这个主板的显示没有原来那个好,不就是说明集成显卡没有原来的好吗?
还有个问题啊,按你说的换了个系统看看,貌似不像前天那样卡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启动360时,跳出的红色警告,
硬盘是原来也有这问题的,有坏道,但原来运行速度也比这快啊
发现换 ...

删掉360这sb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