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推荐一个86步进的驱动,57的电机带不大动,想用86

楼主(2012-10-12):
如题,价低点的,

网友:
使用86的,电流怎么说也得有个8A以上吧

网友A:
可以给我们科普下带不动是什么个现象和状态吗。

网友:
57步进电机的驱动板问题或者驱动板的供电电压不够高
我的经验是Z轴,20kg含750W异步电机 无动力主轴 一些铁的结构件。用57加长步进电机可以轻松达到F600

楼主:
俺改俺家的一台闲置的6140的车床,车铁的法,57电机根本车不进去,车塑料还差不多

网友:
拖板丝杠进给的阻力不大,57可以满足。驱动部分和供电有问题吧,或者你没试过

楼主:
57根本带不动,我试过了,空走还行,塑料大刀点都会堵转啊。你想想就知道了啊,买的数控车,6132的都用到86那么大的,何况我的6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我们科普下带不动是什么个现象和状态吗。

带不动就是步进扭矩不够啊,堵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不动就是步进扭矩不够啊,堵转啊

同样57-3A-76 1.8N.M步进电机我使用TB6560设置3A电流驱动力矩还不如2M542设置1.91A力矩大。同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