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山寨 DE2 XILINX 版本?

楼主(2012-10-12):
可互换 ALTERA 与 XILINX ,重要的是PCB工艺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A:
DE2是台湾友晶的,不算进口产品!xilinx的原厂开发板都是14层以上的板子,不用怀疑做工和工艺问题,用的电源都是Ti 10A的数字电源模块,用料比DE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2是台湾友晶的,不算进口产品!xilinx的原厂开发板都是14层以上的板子,不用怀疑做工和工艺问题,用的电 ...

不管是那一国,只要工艺能与友晶PCB一样就可以了
但是 FPGA 必须要能拆卸更换,必限定 ALTERA 或 XILINX

原厂的 XILIN 我看过,但是用料很差,防锈处理都没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那一国,只要工艺能与友晶PCB一样就可以了
但是 FPGA 必须要能拆卸更换,必限定 ALTERA 或 XILINX

原厂的板子都是不能更换FPGA的,友晶的也不能换,要做成更换型的,自己做一块就好了。DE2总体说还行,就是那个SDRAM很瘸腿,上面一堆的拨码开关,LED和数码管给人感觉特山寨!当年在DE2-115和SP605两者中选一个,我最后选了SP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