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对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有出入

楼主(2012-10-12):
F:\1使用INA122仪表放大器对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但输出的结果和理论值相差太大了。

楼主:
如果,R1的阻值是200K的话,那么放大倍数G=5+200k/Rg,G=6。输出电压值应该等于18mv

楼主:
如果把R1的阻值改为200欧姆,R2的阻值改为10欧姆,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
该仿真软件使用的是Proteus,跪求大虾释疑!

网友:
不了解proteus 但是你的信号源看起来没有接地端

楼主:
因为我用的INA122仪表放大器需要用到+Vin和-Vin信号输入,所以,就把信号发生器的两个输出端全接到仪表放大器上去了。

网友:
要送差分信号啊,你想想两个线对地上全是400v,差模是零,芯片也受不了啊。你试试送差分信号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