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自制一块移动电源,给大牛充电用

楼主(2012-10-12):
主要部件都是网购的:
       锂电池——ATL  508176 聚合物锂电池 3600mAH,2个共50元
       升压板——LTY122,12元
       外壳——三星移动硬盘盒,14元

网友A:
建议少用热熔胶,不到一百度就成水了……

网友:
不错。很好。
两个电池那么便宜?

网友:
电池果段有问题啊,应该没有那么大,或用图产电芯,保护省很多

网友:
连接电池和板子的线蛮长的。

网友:
移动电源,在旅行的时候用处还不小,闲的时候我也想折腾一个。

网友:
拆笔记本电池的18650更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少用热熔胶,不到一百度就成水了……

热熔胶有耐高温的

网友C:
问一下,怎么给这个移动电源充电

网友D:
请问楼主,升压板在哪型的?

网友:
大神。。。。。有时间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升压板在哪型的?

淘宝淘的,LTY1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怎么给这个移动电源充电

给升压板接上USB电源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LTY122昨天也买了

网友:
都喜欢DIY啊,我也DIY了一个。
关键是要找到漂亮壳子。
里面的都有成品买。

目测锂电没有保护板?

网友E:
充电太慢啊。
我做了个40Ah的移动电源,用的充电升压一体版,充电电流只有不到2A,一天一夜都充不满

楼主:
那么大 肯定要充那么久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充电太慢啊。
我做了个40Ah的移动电源,用的充电升压一体版,充电电流只有不到2A,一天一夜都充不满 ...

你那个40Ah还是给手机用的吗?
4Ah才差不多吧。

40AH直接接到专用充电器或者接到5A的线性DC电源上去充,反正你给手机充最少20次才充一次电池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有耐高温的

那怎么熔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40Ah还是给手机用的吗?
4Ah才差不多吧。

主要是给iPad3和3G路由器用,偶尔冲冲手机,IP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少用热熔胶,不到一百度就成水了……

有耐高温的热熔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