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淘的固纬GOS6103,果断拆机看内脏

楼主(2012-10-12):
大家谈下看看,说实在的我有点失望。

网友:
机器里面的那一捆线是不是叫做延迟线?

网友:
看起来还算整洁

网友:
不是吧,现在还要买CRT的?

楼主:
这型号全新的要7.8千啊  100M的

网友:
做控制,模拟的不顶用

网友:
CRT看似新的~不少錢吧

网友:
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淘二手的示波器吧 ,模拟也行,总比浦元那些号称100m的,30-40m就开始失真

网友:
看看岩崎250M的……

网友A:
我也搞了一台,模拟示波器,根本没用,说白了就一个量电压功能,还不如电压表好用。
不知道那些设计模拟示波器的人脑子怎么使的,一次只能截个几毫秒数据有毛用,
还是自己自己不太会用?示波器盲一个

网友:
板好少哦,是不是集成度变高了呢,
我以前拆过公司的一台gw 100M的,机箱很宽,显像管却仅有机箱长度的一半,其他的空间全是大大小小排列整齐的PCB板,密度超高都不敢拆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一台,模拟示波器,根本没用,说白了就一个量电压功能,还不如电压表好用。
不知道那些设计模拟示 ...

你不会用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而已。

比如我要截取1秒时间的波形,模拟示波器可以做到么?怎样才能捕获到呢,如果波形是一闪而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要截取1秒时间的波形,模拟示波器可以做到么?怎样才能捕获到呢,如果波形是一闪而过的 ...

用长余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要截取1秒时间的波形,模拟示波器可以做到么?怎样才能捕获到呢,如果波形是一闪而过的 ...

并不能因为模拟示波器不能存储就说它没用
为什么非要“截取1秒时间的波形呢?” 测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思路不要那么固定!!,难道欧姆买不到万用表就发现不了欧姆定律了?
还有并不是所有的模拟示波器都不能存储,有专门的模拟存储示波管(他有特制的电子枪和存储栅板),只不过现在数字示波器炒的这么强,什么都能干几乎是万能的 ,模拟存储示波管就不常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要截取1秒时间的波形,模拟示波器可以做到么?怎样才能捕获到呢,如果波形是一闪而过的 ...

确实是你不会用。

建议多看书了解一下。不要乱说人家不会设计。

网友:
有空我把手上的TEK2336拆来看看……

网友:
CRT还原出来的效果比液晶的要好。   而且可以有很多特别的“玩法”是数字示波器玩不出来的。   所以楼主不要失望啊,~  玩HIGH起来可能你就从此抛弃数字示波器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你不会用。

建议多看书了解一下。不要乱说人家不会设计。

我承认我语气是大了点,我知道有很多数字示波器是有存储功能的,新的模拟示波器不知道,
但我在淘宝买的一台垃圾二手示波器就是这样,最多能看几十毫秒数据,并且连STOP的功能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并不能因为模拟示波器不能存储就说它没用
为什么非要“截取1秒时间的波形呢?” 测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

比如你要看一个I2C传输的波形,至少得看到完整的一个字节发送过程吧,只看到几个Bit的话有什么用。
是的,用途是很广,能测电压就能测很多东西的。但至少能截取波形我觉得这是个示波器应有的功能。

网友A: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简单实用,设计得复杂而客户不会用,这样的设计是最失败的。

网友:
这年头还花七8K买一个二手的100M的C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看一个I2C传输的波形,至少得看到完整的一个字节发送过程吧,只看到几个Bit的话有什么用。
是的 ...

像scl sda 这种总线,用模拟示波器看的时候 要编写测试软件来迎合模拟示波器的出发系统,,而类似于cs,rw,clk,data这种总线就更简单,利用模拟示波器的交替或续断功能,就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字节完整的波形,可以直接读出二进制代码。另外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示波器干的,因该用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只有俩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看一个I2C传输的波形,至少得看到完整的一个字节发送过程吧,只看到几个Bit的话有什么用。
是的 ...

你说的这些本来就不是模拟示波器应该干的事情,模拟示波器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总线呢。不要仅仅把眼光放到数字系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简单实用,设计得复杂而客户不会用,这样的设计是最失败的。 ...

50块钱买个山寨逻辑分析仪就好了。 前面你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你要的答案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你需要的不是示波器 而是逻辑分析仪

网友:
成色看着不错,多少米收的?

网友:
模拟的示波器,就是那样子的。

你想要但是又没有的功能,是数字示波器的功能。

不知道哪些功能该有,哪些功能不该有,最好先看看资料。

网友:
二手模拟示波器很便宜,几百元
上个面板图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上某宝有更多大图,9新的买的话大概1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语气是大了点,我知道有很多数字示波器是有存储功能的,新的模拟示波器不知道,
但我在淘宝买的 ...

没有存储,怎么能STOP,看来你还真的不适合使用模拟示波器,其实搞数字开发的,最好还是用数字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模拟示波器不容易玩转的

网友A:
不要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认为模拟示波器就是应该这样子的
目前的示波器只能看连续的波形,不过 貌似就这一项电压表还是无法替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认为模拟示波器就是应该这样子的
目前的示波器只能看连续的波形,不过 貌似就这一项 ...

是你不要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认为模拟示波器就应该是那样子的。
模拟示波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没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时候就已经有模拟示波器,没有模拟示波器甚至都造不出高速数字电路,你现在来质疑设计模拟示波器的人脑子怎么使的不是搞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一台,模拟示波器,根本没用,说白了就一个量电压功能,还不如电压表好用。
不知道那些设计模拟示 ...

没有模拟示波器的历程经过,哪会有数字示波器的出现?
你怎么不说为什么古代人不用电脑?(没有攻击的意思)

网友:
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网友:
没有模拟示波器甚至都造不出高速数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不要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认为模拟示波器就应该是那样子的。
模拟示波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

传说中的电子管示波器,我以前的初中教学示波器就是。

楼主(2012-11-14):
自己的东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简单实用,设计得复杂而客户不会用,这样的设计是最失败的。 ...

你直接买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就够 了

网友:
我花过30元打的费拖回过一个年龄比我还大的SBM30A(高压有故障,后来修了维持半年,最后被我肢解)

网友:
示波器是好东西,能让你看到很多的细节,模拟的数字的都一样,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一台,模拟示波器,根本没用,说白了就一个量电压功能,还不如电压表好用。
不知道那些设计模拟示 ...

模拟电路中还是用处哒哒滴

网友E:
看看我淘的岩崎250M的SS-7825

网友E:
1500入的,淘仪器要缘份的。

楼主(2012-12-21):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淘的岩崎250M的SS-7825

250M   1K5  赚大啦  我的才100M  兄弟有空能否上转转几张测高速方波的图看看   大概30-5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0入的,淘仪器要缘份的。

这个真不错!

网友:
哎。。。模拟和数字用途不一样嘛。。。上面的吵什么吵。。。无聊。。

网友:
这段时间也在关注示波器,使用能耐只有普通的测试,还有抓抓波形而已。
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示波器地方!

网友:
这机器看起来不错

网友F:
在前一家公司我用的就是这个,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前一家公司我用的就是这个,很不错.

你们做哪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认为模拟示波器就是应该这样子的
目前的示波器只能看连续的波形,不过 貌似就这一项 ...

善于使用模拟示波器的各种触发功能,你会发现它用处很大。

网友:
现在的都转向有LCD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看一个I2C传输的波形,至少得看到完整的一个字节发送过程吧,只看到几个Bit的话有什么用。
是的 ...

DSO查看实时信号中的瞬间干扰波形,除非你用DPO(都是万元以上的家伙),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信号丢失导致误判断。而模拟的不不会有这种问题!
另外,对模拟信号的波形完美程度进行分析,还是模拟的好,DSO有量化误差
DSO的长处在你说的那些应用,适用场合不同而已,不能因为你不需要就说这个东西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