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源高人我这个DC-DC支个招

楼主(2012-10-13):
本人开关电源菜鸟,现在需要这样一个DC-DC 隔离电源

DC 24-36v

输出 5v ---2A

       +12v ----1A
       -12v  -----1A

其中 +-12与5v 隔离

输入和输出最好也能隔离

本人对高频变压器这块设计没把握,用PI的电源设计软件,好像也没有这种直流输入的方案。因此不干贸然下手

当然付费设计也是可以商量的

网友:
1. 用3842  工作频率 75k  ,mos 用200v/Rds=0.15欧以下,电流取样电阻0.22欧/1w,输出2极管5v那路用 5A/40v  肖特基   +-12v  用3A/40V  肖特基   mos管散热片要大

2.变压器PQ2620   Lm=100uh
由内到外
-12组  11ts  线径 0.65
主绕组  8ts   线径 0.55*2
5v绕组  5ts   线径 0.35*4
主绕组  8ts   线径 0.5 *2
12V组  11ts  线径 0.65
辅助  12ts   线径0.3

主绕组加一个过渡脚,5V为基准电压,加0.25W假负载,可以稳2%,+-12V  稳10%

效率在0.8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elimokuai.taobao.com/

目前不会选用这种模块

网友:
不想用模块 ,就得自己设计电路

网友B:
这个好做!  具体还有什么要求说来听听,精度?体积?效率?成本?联系方式qq191730747

网友:
SG3525,TL4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做!  具体还有什么要求说来听听,精度?体积?效率?成本?联系方式qq191730747 ...

你的真实姓名 ,QQ要验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做!  具体还有什么要求说来听听,精度?体积?效率?成本?联系方式qq191730747 ...

就想做个类似与3842那样的,体积大概6*4,总功率 20W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用384x很好做的。

网友:
用个384X,简单的话设计个反激就搞掂了。主要还是看楼主用途,对于电源的效率有无强制性要求。电源输入调整率、输出调整率有多高要求。纹波要求如何、三路输出的交差调整率如何········

网友:
还有,楼主为何纠结于直流输入和交流输入。交流输入也不过是先经过整流滤波成为直流才通过变压器和开关管斩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想做个类似与3842那样的,体积大概6*4,总功率 20W就差不多了.

忘记了,qq要验证,那就用邮箱吧 shenshirong2007@126.com  但是按照你楼主的要求功率不止20多W,还有详细的要求邮件一起提出,还有费用、时间要求之类的

网友C:
用量不大就找个好一点的厂家买现成模块吧。有一定量的话用3525做推挽型的电源,缺点是变压器需要自己设计自己绕。PI的设计软件不太合适这样低电压的,它大都用于反激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量不大就找个好一点的厂家买现成模块吧。有一定量的话用3525做推挽型的电源,缺点是变压器需要自己设计自 ...

这么小用推挽就是浪费,反激就够了

网友:
最佳方案: 第一级BOOST UC3842,升压到40V; 第二级推挽,固定占空比50%。
它的优点是 5V +12V -12V 接任意负载,电压基本不变。

常规方案,三组负载不平衡,电压会差异很大,专业术语负载调整率。

网友:
我用TDA2030做过正负12v电源,20W没问题的,你试试吧

网友:
楼主还在不呀,应经把方案准备好了

网友D:
这么巧? 2年前做过一个几乎一样的   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巧? 2年前做过一个几乎一样的   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用的信号调理和采集上,5V数字用,+-12v 做模拟信号调节用,你的可否卖一块板子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
确定拓扑算好变比确定频率,就可以选择变压器了,功率不大,电压不高,这个级别可以用双端推挽,你这个功率变压器用PC40的EE28也就足够了。

网友(2012-11-21):
LZ应将工作状态说清楚,比如3组电压是否同时带载,允许的电压误差范围是多少,如果同时带负载且负载波动不大的话这个电源就很容易做,否则就需要考虑交差调整率了。
另外3842是十多年前的东西了,市场完全做乱了,稳定性无法保证,我们现在的新开发的产品从不考虑用这玩意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