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解释型?什么叫编译型?

楼主(2012-10-13):
什么叫解释型?什么叫编译型?
看了开源PLC的原码,那个PWM_C是读取PLC梯形图文件的,如果我加一个FLASH,直接把PLC梯形图文件下载到FLASH,然后通MCU的C像PWM_C一样读文件和处理程序,这是解释型还是编译型?

网友:
你这样处理还是解释型,因为你还是在运行时读入梯形图来决定动作的,和它存放在哪里是无关的。

网友A:
那编译型的是如何理解。不会是就编译成二进制代码的形式的吧!类似单片机的操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编译型的是如何理解。不会是就编译成二进制代码的形式的吧!类似单片机的操作方式。 ...

编译型就是生成mcu二进制代码

网友(2012-12-14):
明白了,可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15345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