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中文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3):
我使用 FontCvt V5.16 来取中文字模,取得内容如下:

#include "GUI.h"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 The following line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any file selecting the
   font.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_song_20;

/* Start of unicode area <Basic Latin> */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song_20_0030[ 11] = { /* code 0030, DIGIT ZERO */
  __XX____,
  _X__X___,
  X____X__,
  X____X__,
  X____X__,
  X____X__,
  X____X__,
  X____X__,
  X____X__,
  _X__X___,
  __XX____};

/* Start of unicode area <CJK Unified Ideographs> */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song_20_5386[ 28] = { /* code 5386 */
  __XXXXXX,XXXXXXX_,
  __X_____,________,
  __X_____,X_______,
  __X_____,X_______,
  __X_XXXX,XXXXX___,
  __X_____,X___X___,
  __X_____,X___X___,
  __X_____,X___X___,
  __X____X,____X___,
  __X____X,____X___,
  __X___X_,____X___,
  _X____X_,____X___,
  _X___X__,__XXX___,
  X___X___,___X____};

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_EXT GUI_Fontfont_song_20_CharInfo[2] = {
   {   6,  11,   1,   3,   8, acGUI_Fontfont_song_20_0030 } /* code 0030, DIGIT ZERO */
  ,{  15,  14,   0,   1,  16, acGUI_Fontfont_song_20_5386 } /* code 5386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_EXT GUI_Fontfont_song_20_Prop2 = {
   0x5386 /* first character */
  ,0x5386 /* last character  */
  ,&GUI_Fontfont_song_20_CharInfo[  1] /* address of first character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_EXT *)0 /* pointer to next GUI_FONT_PROP_EXT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_EXT GUI_Fontfont_song_20_Prop1 = {
   0x0030 /* first character */
  ,0x0030 /* last character  */
  ,&GUI_Fontfont_song_20_CharInfo[  0] /* address of first character */
  ,&GUI_Fontfont_song_20_Prop2 /* pointer to next GUI_FONT_PROP_EXT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_song_20 = {
   GUI_FONTTYPE_PROP_EXT /* type of font    */
  ,16 /* height of font  */
  ,16 /* space of font y */
  ,1 /* magnification x */
  ,1 /* magnification y */
  ,{&GUI_Fontfont_song_20_Prop1}
  ,14 /* Baseline */
  ,7 /* Height of lowercase characters */
  ,11 /* Height of capital characters */
};

显示程序是对一个按键里面的文字进行显示

static void _initDialog( WM_MESSAGE *pMsg )
{
        char text[20] =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BUTTON_Handle hObj;

        hObj = WM_GetDialogItem( hWin, GUI_ID_BUTTON0 );

        text[0] = 0x30;
        text[1] = 0x30;

        text[2] = 0x53;
        text[3] = 0x86;

        BUTTON_SetFont( hObj, &GUI_Fontfont_song_20 );
        BUTTON_SetText( hObj, text );

}

理论上显示“00历”,但是只能显示“00”,中文的“历”不管怎么取模都显示不出来。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2013-07-02):
FontCvt V5.16 上传一个呗

网友:
我估计楼主您用得是 Font Converter Demo Version 的版本,这 Demo 版有限制取字而会产生不正确的 Font 的字型,如下图:

而正式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估计楼主可能是遇到这个原因吧?!

编辑原因: 修正错别字!

网友:
两种可能 一种是字库问题 二是用的代码编辑器问题,如果用的是其他代码编辑器,需要注意。

网友A:
如3楼所描述,可能是由于你使用的Font Converter 是Demo Version 的版本,我用的Demo Version 的版本直接就不能产生汉字字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3楼所描述,可能是由于你使用的Font Converter 是Demo Version 的版本,我用的Demo Version 的版本直接就 ...

您可以到这-> ~~求emWin的FontConvert全功能版软件~~ 的 4 楼下载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到这-> ~~求emWin的FontConvert全功能版软件~~ 的 4 楼下载附件...

谢谢,已经下载了,可以使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