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做精粗加工输出刀具路径

楼主(2012-10-13):
         我用Artcam生成精粗加工刀具路径输出S-CODE(mm)(tap)格式时报错提示,<使用的是不同的刀具,已选后处理不支持换刀>.  麻烦知道的坛友讲下用不同的刀具完成加工要怎么才可以输出刀具路径。。谢谢

网友A:
可以分开保存啊,同一种刀具保存为一个文件,
加工完一种刀具路径,换完到后重新对好Z轴就可以继续加工了,但是X,Y轴千万别清零。
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开保存啊,同一种刀具保存为一个文件,
加工完一种刀具路径,换完到后重新对好Z轴就可以继续加工了, ...

    是否就只有这种分开保存的方法了?才在学习跟自己D的JJ用呀

网友:
保存一个刀路是要自动换刀支持吧

网友B:
玩复杂了,一般DIY的不带自动换刀,要分开保存.
artcam支持换刀,你得给编不同的工具号,并且选用带tool change或者muti-tool字样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复杂了,一般DIY的不带自动换刀,要分开保存.
artcam支持换刀,你得给编不同的工具号,并且选用带tool change ...

     多谢。先试试看

网友(2013-12-10):
artcam可以设置刀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