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rtCam 导入的文字是一条条矢量路径,而不是空心的?

楼主(2012-10-13):
如何让ArtCam 导入的文字是一条条矢量路径,而不是空心的?

coreldraw 生成的文子,无论是否转成曲线

一导入ArtCam就变成空心的,这样会造成雕刻的时候 要里外圈各走一次刀,字小一点就什么都雕没了

怎样处理才能 把文子当成“一条线”来雕刻呢?  而不是两个圈

网友:
由于字体的路径是这样的,叫字体轮廓.
楼主找到方法后喊一声,我也在找.

网友:
做成阳刻就是突出的字体了!实体字体!

网友A:
ArtCam
可以选择区域清楚

网友:
我也不会,是这种吗,JD的。
c:\人

网友:
不会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Cam
可以选择区域清楚

选区域清除也不行

刀大点的话,只会清扫一部分

刀小一点就真的“清扫”了, 起不到一刀成字的效果,会更慢, 雕刻的更厉害,字都雕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区域清除也不行

刀大点的话,只会清扫一部分

使用合适的刀具呢?很小的字体肯定雕刻不深的 !

网友:
楼主是要单线字体
1.首先autocad里文字样式设置如下,输入单线文字

2.下载燕秀工具箱(autocad的国产辅助工具箱)安装好,用里面的文字分解成线工具分解文字

3.另存为DXF文件
4.用artcam打开dxf文件,刀具路径选沿矢量加工,仿真如下

网友:
autocad的方法不错,但较麻烦
下载文泰刻绘2009软件,安装后就会有单线字体在fonts列表。artcam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我是用精雕做做刀路,很容易实现这种效果,方法有三:
1、用单线字体
2、在普通字体外加一个框,软件会自动生成凸字
3、用第三方软件,比如犀牛生成,然后导入3D,我个人喜好用这种,虽然麻烦点,但刻出来的字非常精确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看来单线字体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什么软件都能调用,如本人熟悉的coreldRAW

同时也要试试 华夏一族  的两外两种方式

网友:
对英文和数字,ac自带的 din,dxf,iso都是单线,可以提供"沿矢量加工".

中文就用第三方字体或软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