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实用的过流保护电路, 过流后切断输出

楼主(2012-10-13):
原电路输出驱动一个最大电流1A的线圈负载, 如果遇到线圈是短路的或线圈匝间短路的就会出现电流超过1A, 不想用保险管或用小型断路器. 请推荐一个好用的过流保护电路
要求: 1)电流输出1A, 当电流超过1.5A后, 保护动作, 切断输出, 直到负载去除,或者重新上电复位
            2)  电流过大时, 不是限制电流, 而是切断输出,或者输出mA级别电流.

以下是原输出电路, 其中的R2是模拟的负载

网友:
LZ要求的是3端的电路还是2端的电路?

3端电路需要用公共端,例如下面的电路

当过流,电流在PMOS体电阻压降使PNP导通,PMOS的Vgs降低,PMOS的体电阻上升,压降上升,PNP更通,PMOS更不通,最终截止。

2端电路直接串联进去就行了。

当过流时,BE结之间电阻压降升高,导致NPN导通,结果使SCR两端电压降低,使SCR截止,结果又使NPN也截止,全部截止。

楼主:
如果有推荐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最好, 最好是开关速度可以超过10K的.

网友A:
一般说来,一个自复保险就解决问题。
你的电路好像有问题哦,Q1当二极管用了,R2是电感线圈,应该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一个自复保险就解决问题。
你的电路好像有问题哦,Q1当二极管用了,R2是电感线圈,应该并联一个 ...

自恢复保险的速度太慢

电路图是个示意图, Q1在这里是开关管(射随驱动), 电感线圈会并联二极管续流保护的

网友:
单芯片好像都是专用驱动,电流不可调,如USB驱动芯片。
在你的电路基础上,最简单就是用一个灵敏的单向可控硅,线圈对GND插入一个取样电阻,取样电压接到可控硅的控制端,可控硅一导通,就将三极管基极电压拉低,只有重新上电才能输出。
可控硅+极接一个电阻经j2触点到+12v,适当选取电阻值,保证可控硅维持导通,不保护的时候,提供三极管基极电流。
你的图中R3没用。

网友:
重新上电,或者j2断开再闭合,才能再次输出。

网友:
如果线圈另一端必须接GND的,像车用电磁阀,接地端做死了,把可控硅的k、-端,连同取样电阻都提到线圈上端,不知可行不,方便你就做个试验。

网友:
挂个555,做单稳,切换前级MOS管输出,一直在用

网友:
要求低点,做电流截止负反馈。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能满足LZ要求。输出三极管上的压降低,元件也不难选。

网友:
上图中,线圈忘记并联二极管了。

网友:
有带过流保护的MOS管
NID6002,NIF5002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正在学习以上知识中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E8%BF%87%E7%9A%84
看看这个贴子的分析~~ 其中有个电路很好的(不过要改个小地方如下图)

楼主:
单芯片电流可调的,哪位高手能否再推荐一大

网友(2015-08-03):
这个比较好 我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