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了很多其他atmega16+lcd1602,但是自己还是调不出来,请...

楼主(2012-10-13):
硬件连接PORTC是lcd1602的数据口,PORTA的PA7 PA6 PA5分别是lcd1602的RS RW EN ,使用atmega16内部1mhz
调了很久为什么还是不行?显示如图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RS 7
#define RW 6
#define EN 5
#define RS_CLR        PORTA&=~(1 << RS)
#define RS_SET        PORTA|= (1 << RS)

#define RW_CLR        PORTA&=~(1 << RW)
#define RW_SET        PORTA|= (1 << RW)

#define EN_CLR        PORTA&=~(1 << EN)
#define EN_SET        PORTA|= (1 << EN)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delayus(uint us)
{
  uint i;
  for(i=0;i<us;i++);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m;
  for(i=0;i<ms;i++)
    for(m=160;m>0;m--);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RS_CLR;
  RW_CLR;
  EN_SET;
  PORTC=com;
  delayus(20);
  EN_CLR;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写数据
{
  RS_SET;
  RW_CLR;
  EN_SET;
  PORTC=data;
  delayus(20);
  EN_CLR;
}
void LCD_clear(void)//清屏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写字符串
{
  if(y == 0)
  {
    LCD_Write_Com(0x80+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LCD_Init(void)//lcd1602初始化
{
  DDRC = 0xFF;                        /*I/O口方向设置*/
  DDRA |= (1 << RS) | (1 << RW) | (1 << EN);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port_init(void)//端口初始化
{
  DDRA=0XFF;
  PORTA=0XFF;
  DDRC=0XFF;
  PORTC=0XFF;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LCD_Init();
  delayms(500);
  LCD_clear();
  while(1)
  {
        LCD_Write_String(1,1,"abcdefgh");
        delayms(500);

  }
}

楼主:
自己一个人搞了两个晚上,什么东东都搞不出来,觉得自己很垃圾,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硬件连接PORTA是lcd1602的数据口,
27.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28.{

29.  RS_CLR;

30.  RW_CLR;

31.  EN_SET;

32.  PORTC=com;------------------------///////////////////xxxxxxxxxxxxxxxxxx

33.  delayus(20);

34.  EN_CLR;

35.}

36.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写数据

37.{

38.  RS_SET;

39.  RW_CLR;

40.  EN_SET;

41.  PORTC=data;-----------------------------------////////////xxxxxxxxxxxxxxx

42.  delayus(20);

43.  EN_CLR;

44.}

主楼你是来考验大伙眼力的?

网友B:
调一下那个滑动变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连接PORTA是lcd1602的数据口,
27.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不是,主要是不知道程序哪里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那个滑动变阻器!!!!!

调过了,图片上的效果是我调到最尽头,对比度最高的

网友B:
不能调到最高的哥= =。。。  调到最高就全亮了。。。一般就是2.2K左右的电阻就够了

网友C:
我晕,LZ学过51没啊,竟然调到最亮。。。

网友:
估计是VLCD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到最高的哥= =。。。  调到最高就全亮了。。。一般就是2.2K左右的电阻就够了

但是在滑动电阻器,我掉了一圈,也是没有显示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LZ学过51没啊,竟然调到最亮。。。

学过了,用51驱动这个 lcd1602是可以的,但换成atmega16,就搞了很久都不行。用proteus仿真是可以,但是网上说那个不靠谱,要实物实现才行。

楼主:
调节那个对比度,只是1602的那两行黑格的颜色变化深浅

网友D:
把jtag功能关了试试。

网友:
熔丝位   JTAG  仿真功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jtag功能关了试试。

初学avr,请问怎么关了jtag?

网友A:
先搞清楚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 自己先说的PORTA作为数据口用
但是程序中却用的PORTC口
你这里搞的什么玩意就值得怀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 自己先说的PORTA作为数据口用
但是程序中却用的PORTC口
你这里搞的什么玩意就 ...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两个调换一下。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在51可以显示

楼主:
非常感谢sco518网友的提示,我把数据口PORTC换成PORTB,显示出来了,这个jtag对PORTC正常输入输出有影响的吗?jtag是不是仿真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学avr,请问怎么关了jtag?

熔丝位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sco518网友的提示,我把数据口PORTC换成PORTB,显示出来了,这个jtag对PORTC正常输入输出有影响的 ...

嗯,以前驱动一个19264的显示屏,也是折腾了二三天,后来换端口好了,才知道要关了这个仿真配置(像都是默认打开的),关了这个配置,端口换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熔丝位配置的。。

初学者是不是不建议配置熔丝位,容易锁死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学者是不是不建议配置熔丝位,容易锁死芯片

主要是时钟源的选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会的。。。其他的就不要改了。。。

网友E:
我感觉是熔丝位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熔丝位的配置有问题。

熔丝位我没动过,怕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时钟源的选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会的。。。其他的就不要改了。。。 ...

默认MHZ的内部晶振能不能满足一般的应用?我想逐渐深入后在试试配置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