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于单片机的漏电保护器的制作

楼主(2012-10-13):
     看到一篇关于单片机漏电保护器的论文,本人大四想做一个(个人觉得这个比什么类似于万年历,音乐喷泉之类的好些)毕业设计,但是无从下手。求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http://www.doc88.com/p-741873502208.html

网友A:
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原理 必须要弄清楚

网友:
漏电保护器还用控制吗?没理解用途
模拟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原理 必须要弄清楚

正在查资料,但是在制作上问题很大。不管怎样,谢谢先

网友B:
这个你拆个现成的 普通漏电保护开关 看看就明白,纯硬件,而且电路及原理非常简单,
而且感觉 纯硬件 响应速度更快、也更安全些,用单片机去控制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拆个现成的 普通漏电保护开关 看看就明白,纯硬件,而且电路及原理非常简单,
而且感觉 纯硬件 响应 ...

http://www.doc88.com/p-741873502208.html    关于这个论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拆个现成的 普通漏电保护开关 看看就明白,纯硬件,而且电路及原理非常简单,
而且感觉 纯硬件 响应 ...

http://www.doc88.com/p-741873502208.html 关于这个的。

网友:
楼主没理解文章在,那个作者是做检测漏电保护器的装置

要是漏电保护器里面是用单片机控制的,我还真不敢用。

随便拆开个漏电保护器看看吧,我初中的时候就拆过了

网友:
会死人的东西也敢用单片机做?误跳损失,漏跳死人耶。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要看你用在哪里。是触电保护还是防止电气火灾。如果是触电保护,要求就比较高,必须30mA,0.4s内关掉电源。如果是防止火灾,一般要求是20mA~1A内能报警就可以,不需要关掉电源。前一种一般都是用纯硬件,通过电磁原理来做。后一种可以用单片机,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采样电流信号后,ADC采样,有效值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要看你用在哪里。是触电保护还是防止电气火灾。如果是触电保护,要求就比较高,必须30mA,0.4s内 ...

是30mA  0.1S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要看你用在哪里。是触电保护还是防止电气火灾。如果是触电保护,要求就比较高,必须30mA,0.4s内 ...

  太深奥了,纠结啊。毕业设计还是换个题目吧,谢谢啊

网友D:
你要跟哥抢饭碗哈,哥就是做这个东西的

接地系统好做,不接地系统不知道如何做的,国外不接地系统漏电检测卖一万多块钱一个

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0.5mA 反应时间0.2s

用单片机做就是可以随便设置关断电流,实时显示漏电值及远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跟哥抢饭碗哈,哥就是做这个东西的

接地系统好做,不接地系统不知道如何做的,国外不接地系统漏电检测 ...

厉害,可望不可即啊,看来我要换题目了

网友E:
楼主是想做一个智能型的剩余电流保护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想做一个智能型的剩余电流保护器吧?

现在开始怀疑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始怀疑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了

你的想法很好
请搞过的朋友多多发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拆个现成的 普通漏电保护开关 看看就明白,纯硬件,而且电路及原理非常简单,
而且感觉 纯硬件 响应 ...

想说明下其工作原理吗?
K1为何和RV1跨界在了L\N之间?可控硅又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想说明下其工作原理吗?
K1为何和RV1跨界在了L\N之间?可控硅又是起什么作用? ...

K1是电磁阀。

RV1是压敏电阻(当过压时,RV1导通,控制电磁阀拉闸断电)。

可控硅也是用来控制电磁阀的:
无漏电发生时,L1、L2电磁场相互抵消,L3无感应电压(理想条件下);
有漏电发生时,L1、L2电磁场产生差值,L3有感应电压,当感应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可控硅导通,控制电磁阀拉闸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K1是电磁阀。

RV1是压敏电阻(当过压时,RV1导通,控制电磁阀拉闸断电)。

谢谢讲解,不过还是有疑问。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交流电经K1线圈过整流桥到底可控硅AK两端(300V?)可控硅作为负载,如果导通则有电流流过电磁阀线圈,电磁阀动作。
但:
1:可控硅的G极电压从哪里来?
2:SB和R1起什么作用?
-----------------------------------------------------------------------------------------
好像明白了,L3上正下负时不动作,上负下正时经VD7使可控硅导通,VD5,VD6起稳压作用?为什么不串个电阻不怕VD5VD6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