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ISP、USBASP下载器资料全公开

楼主(2012-10-13):
      实际上,AVR的下载器开源的很多了,我做的这些也是根据网上资料整理而来的,把他们综合了一下,
考虑到自制AVR下载器的实际情况,在电路设计上都做了特别优化,更加适合自己动手制作。

其中并口有2中,一种是带74HC244的,一种是直接连的(就是不带74HC244).

USB接口的,我做了做适合自制的版本,自己用了很多次都很好用,压缩包内带全部资料,包括固件、驱动、熔丝位设置图等等以及适合感光板的负面打印图。

感兴趣的就下载吧。

楼主:
下载软件使用智峰的 progisp1.67版即可

网友(2012-11-28):
正在寻找,谢谢!!

网友:
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应该讲已经OUT了。最新的版本应该是不需要装驱动的。需要驱动使用不是很方便,很多WIN7下面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讲已经OUT了。最新的版本应该是不需要装驱动的。需要驱动使用不是很方便,很多WIN7下面装不上。 ...

只有人OUT,没有知识会OUT的,这个东西方便使用,可以自己制作,简单易行,WIN7可用。

网友(2013-01-04):
不知道能用于win7 x64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讲已经OUT了。最新的版本应该是不需要装驱动的。需要驱动使用不是很方便,很多WIN7下面装不上。 ...

这个免驱动,硬件还是原来USBASP的硬件吗?正需要免驱动的USBASP。因为使用内部128KHz只有那种免驱动的可以搞定。

网友A(2013-11-20):
引用 网友B:
这个免驱动,硬件还是原来USBASP的硬件吗?正需要免驱动的USBASP。因为使用内部128KHz只有那种免驱动的可 ...

这个是可以在WIN7下工作(有些简化版WIN7需要加装必要的软件)。另外我提供的这个USBISP,采用STK500的上层协议,所以PC上的编程软件是在ATMEL官方AVR STUDIO支持下的,最新6.2版的也支持。而且下载速度可以调节,最低1.2K,使用内部128K,32K系统时钟的AVR都可以(要求下载频率是系统频率的1/2以下)

免驱动的下载线AVR STUDIO不支持,PC需要第3方的编程软件支持。

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avrdoper.html  这里有全套的开源资料和文档,2种方式的都可以实现。最新代码为2012年12月更新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在WIN7下工作(有些简化版WIN7需要加装必要的软件)。另外我提供的这个USBISP,采用STK500的上 ...

不错啊!

网友(2013-12-29):
这个可以用CY7C68013单片机实现吗?如果可以,我就整合到我的 ALTERA lattice xilinx 三合一的下载器里。

网友(2014-02-06):
好东西,谢谢分享,这短时间正在想着弄这个玩意,方便自己以后使用!!

网友(2014-11-14):
刚刚找了一个atmga8的芯片,下载了usb的hex程序,换到以前的下载器上。下载程序一切ok

我用的win7-64bit系统和xp 只是驱动不一样下载软件通用

在此谢谢LZ的无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讲已经OUT了。最新的版本应该是不需要装驱动的。需要驱动使用不是很方便,很多WIN7下面装不上。 ...

被一些烧写工具气的吐血。问老师,免驱动是不是会稳定些。请推荐相应的工具。

网友(2015-09-13):
正愁着笔记本不能用自制的stk-200/300下载线呢,很好!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自己做的总不够好,还是看看别人的吧。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网友(2016-02-13):
thanks,正在思考

网友(2016-10-30):
不错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