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NEO-6m 模块能搜索到十几颗卫星,但是不定位是什么原...

楼主(2012-10-13):
08:42:36  $GPGSV,3,1,12,06,,,24,16,,,25,17,,,25,18,,,26*74
08:42:36  $GPGSV,3,2,12,19,,,24,20,,,24,21,,,25,23,,,24*72
08:42:36  $GPGSV,3,3,12,27,,,25,28,,,24,31,,,25,32,,,26*74
已经很长时间了。

网友:
神马GPS软件?

有试试断电重启吗

网友:
多长时间,你这个是冷启动么?

楼主:
可能是信号差的原因。再往窗户外面放远一些,信号强了就能定位了。

网友:
假星。布线不好。

网友:
在新的地方,第一次启动要很长时间才能解算出当地坐标。下一次就快多了。用过ublox 5的飘过。。。

网友:
用有源的天线会快很多。

网友:
一般出現綠色的杆條才是好的,我藍色杆條基本上是定位不到

网友(2012-11-27):
请问楼主,他的天线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