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624程序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10-13):
下面是我写的ds1624的温度芯片程序  但是不能检测温度。请高手指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s1624.h"
#include"LCD.h"
void delay(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_start()          //I2C开始通信
{
        i_sda = 1;
        delay();
        i_scl = 1;
        delay();
        i_sda = 0;
        delay();
}
void i_stop()          //I2C结束通信
{
        i_scl = 1;
        delay();
        i_sda = 0;
        delay();
        i_sda = 1;
        delay();
}
/* 向从机发送数据和应答信号
**
*/
bit send_i_dat(uchar dat)
{
        uchar date,i;
        i_scl = 0;
        delay();
        date = dat;
        for(i = 0;i<8;i++)
        {
                if(date&0x80)
                        i_sda = 1;
                else
                        i_sda = 0;
                date = date<<1;
                i_scl = 0;
                delay();
                i_scl = 1;
                delay();
                i_scl = 0;
                delay();
        }
        i_scl = 0;
        delay();
        i_sda = 1; //释放总线
        delay();
        if(i_ack()) //检测应答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应答函数 sda为低表示应答 高为非应答
*/
uchar i_ack()
{
        bit ack;
        i_scl = 0;
        delay();
        ack = i_sda;
        delay();
        i_scl = 1;
        delay();
        i_scl = 0;
        delay();
        return ack;
}
//主机接受一字节后发送应答信号
void send_ack(bit a)
{
        i_sda = 0;
        i_scl = 0;
        delay();
        i_sda = a;
        delay();
        i_scl = 1;
        delay();
}
//主机接收信号
uchar i_receive(bit b)
{
        uchar i,r_dat = 0,j;  //接收的数据
        i_sda = 1;
        delay();
        i_scl = 0;
        delay();
        for(i = 0;i<8;i++)
        {
                j = i_sda;
                r_dat |= j;
                i_scl = 0;
                delay();
                i_scl = 1;
                delay();
                i_scl = 0;
                delay();
                r_dat = r_dat<<1;
        }
        i_sda =        1; //释放总线

        delay();
        send_ack(b);
        return r_dat;
}
//开始转换温度
uchar start_temperature()
{
        i_start();
        if(send_i_dat(0x90))
        {
                delay();
                if(send_i_dat(0xee))
                {
                        delay();
                        i_stop();
                        return 1;
                }
                else
                {
                        i_stop();
                        return 0;
                }
        }
        else
        {
                i_stop();
                return 0;
        }
}
//读取温度值
uchar read_temperature(uchar *p)
{
  i_start();
  if(send_i_dat(0x90))
    {
      delay();
          if(send_i_dat(0xaa))
        {
          delay();
                  i_start();
          if(send_i_dat(0x91))
            {
              *(p+1) = i_receive(0);
              *p=i_receive(1);
              i_stop();
              delay();
              return(1);
            }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以下是主程序
        i_scl = 0;
        i_stop();
        while(1)
        {
                start_temperature();
                if(flag == 1)
                {
                        read_temperature(a);
                        temper = dat_transform(a);
                        xs(temper,2,0);
                }
       }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