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做了一个50MHz通讯机用的本振 为以后做接收机做..

楼主(2012-10-13):
上图:

输出的相燥大侠给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VCO用的是差分VCO

网友A:
晕倒。这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这太差了。。

你确定+-5KHz处都已经衰减到-30dB了。

网友B:
把电路发上来
另外,我感觉这不像是频谱仪扫出来的,所以也可能是仪器的问题

网友:
关注这个项目

网友:
把电路发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发上来
另外,我感觉这不像是频谱仪扫出来的,所以也可能是仪器的问题 ...

这是实物电路图太大有6个sch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这太差了。。

怎么就太差了?
我看挺不错的。虽然我不懂。。。

网友:
楼主板子挺漂亮啊,别的咱就不懂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6307-1-1.html

看看这个图。就知道啥叫好了。。。

网友B:
哥们,太复杂了,你想最终获得什么指标.
VCO的缓冲怎么不用电容隔一下.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这个板子。。。比我做的还难以接受啊

网友:
够复杂的

网友C:
示波器FFT看相噪……

网友:
我的普源  一两个月 不用  感觉 那几个更加不常用的按键  好像 失效了

网友:
现在好多频率合成器,外围很简单,大约20*20mmPCB就完成,指标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FFT看相噪……

学生没有办法了就一台示波器,测相燥的办法是从Ham radio上面学的,把VCO中心频率调到48MHz附近,和基准48MHz混频外部基准再调到100KHz相燥其实是这三个信号的和但是除VCO外其他两个的相燥很小(一个是有源晶振另一个是DDS)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太复杂了,你想最终获得什么指标.
VCO的缓冲怎么不用电容隔一下.

你好学生自己想做无线数传(主要学习用不是项目没有成本约束) 我用50MHzFSK通讯方式频偏50KHz。我觉得这个相燥指标差不多能达到要求,当然我把VCO的电源噪声和PID调节的电源噪声再降低一点相燥能好转一点PID部分再用低噪声的运放。

网友:
VCO请参考MC145168的手册
PLL建议使用MC145162最好是MC145170
频偏不大,没有任何问题
接收可以考虑用收音机的中频,比如TA7640
如果那个芯片没有我可以送你一些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学生自己想做无线数传(主要学习用不是项目没有成本约束) 我用50MHzFSK通讯方式频偏50KHz。我觉得这 ...

50Mhz是业余无线电频率。如果你没有业余无线电呼号请不要在此乱搞。而且我国有些省,50米波段也是不开放给业余电台使用的,因为靠近1频道电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