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A60S2下载不了程序,遇到过吗

楼主(2012-10-13):
特意买了STC12C5A60S2,始终下载不了,用示波器看了串口能够收发,直接短路单片机TXD,RXD相当于串口后面232的收发短接,电脑上上位机能看到正确的收发数据,P1.0,P1.1用电阻接地了,RST脚示波器也看过了正常,就是下载不了程序,郁闷啊~~~~有木有人也遇到了?

网友:
P1.0,P1.1接地对于一个新的片子应该是不会有的,除非是你设置的,通常STC片子内部都带有类似流水灯之类的测试IO的程序,可以先试试MCU工作没。
你这样说貌似MCU不工作,检测供电和复位晶振
用USB转串需要注意STC的ISP引导程序必须在完全断电在上电的情况才能引导,USB转串即便MCU不加电,USB转串也会给MCU供电,通过串口内部的上拉电阻

楼主:
上电了,P1口接的灯都会闪烁,说明单片机工作了,串口信号绝对是对的,我把31脚接到VCC,复位接了,晶振11.0592M,都正常工作了,点击完下载我把电源5V拉掉,再上电,还是不行,自己焊接的最小系统板子了,没想到STC这么用,还是AVR好啊,随便搞搞~~~

串口线是UNITEK Y-105 芯片是PL2302的好像,难道中招了,PL2302不支持??

网友A:
我也有两片
12C5A60S2
也是万能板搭最小板
没发觉不能烧。。
烧写时选
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片
12C5A60S2
也是万能板搭最小板

串口线是UNITEK Y-105 芯片是PL2302的好像,难道中招了,PL2302不支持??

这个线挺好的啊,在工控场合~

我配置如下,不行就是提示上电

网友B:
需要外接晶振

我碰到过  如果不外接晶振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外接晶振

我碰到过  如果不外接晶振就是不行

接了,单片机也工作了

网友:
降低波特率,把最大和最小都改成2400试试,肯定是波特率不对,你多试几个,找一个最合适的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也有可能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可以试一下用台式机的自带串口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线是UNITEK Y-105 芯片是PL2302的好像,难道中招了,PL2302不支持??

这个线挺好的啊,在工控场合~ ...

pl2302绝对支持的。

网友:
有时会和2303有关,这问题以前遇见过,STC的下载和2303不怎么兼容。现在我在用CH340,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两个线接反了么?

网友:
全部选最小波特率1200这个可以的~

网友:
一直用这个芯片,正常,检查一下最小系统,1K的复位电阻,晶振(对地电压2V左右),还有232外围电路,电源,逐次排查

网友:
对了还有,下载的时候选型号~其他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