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求平均值得困扰

楼主(2012-10-13):
本身AD值波动不大,10次AD求平均值和1000次求平均值,波动一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下面是我的例程:

                uint j,k;
                ulong pdata temp2,temp3,temp4;
                temp2=0;
                temp3=0;
                for(k=0;k<500;k++)
                {
                        addata();    //AD转换子程序
                        temp2=temp2+temp;
                        delay_1ms(8);
                }

                        for(j=0;j<500;j++)
                        {
                                addata();
                                temp3=temp3+temp;
                                delay_1ms(8);

                        }

                        temp2=temp2/500;
                        temp3=temp3/500;
                        temphe=(temp2+temp3)/2;

网友:
首先1000次求平均值不妥吧,实时性太差了。

网友A:
问题是跟你万用表量的值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跟你万用表量的值是否一致。

我是直接把AD值显示出来的,看他们的波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