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的台机也蓝屏了,微星板挂一并一串两硬盘

楼主(2012-10-13):
开始以为是硬盘坏了,拆了串口的,只留并口硬盘,重做GHOST系统,成功使用了1个小时,又蓝屏了,重启后扫描硬盘,扫过了C,D后,在E盘的66%处不干了,没办法只有关机,第二天再启动,还是能进BIOS,能启动WINXP,用不到1小时蓝屏,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可我没动BIOS啊,主板问题?微星P43-NEO-P的板子也不错的啊。08年9月13号入手的,刚好4年零1个月。而这4年里,GHOST的系统一直正常使用。

会不会是多挂一个并口硬盘导致功率变大,超过主板和电源的能力?也不可能啊,主板和电源的设计肯定是有空余的。。。。。不得其解。。。

另一个问题购机就一直有,那就是按开关开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着,但偶有一次启动不起来,得再按一下RESET或者重新按电源按钮,按一次关,再一次开了。。。。。

网友(2012-12-02):
也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内存条降级用

网友:
注意看蓝屏提示

那么多字人家也不是白写的
如果只是提示让你检查硬件
我建议你打开你的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了

我刚刚这样坏了一个主板一个电源

网友:
看蓝屏代码

楼主:
这机器现在又神经病般地正常了。。。。。。

网友A:
开机前先上三柱香,重点是上香时心要诚,看看这样蓝屏的机率会不会低一些..

网友:
Lz的现象跟我的笔记本有点像,时不时蓝屏,有时候又好好的,有时开机直接蓝屏,我在在PE重新搜索分区并保存分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前先上三柱香,重点是上香时心要诚,看看这样蓝屏的机率会不会低一些..  ...

光点香是不行的,要斋戒三天,开机前沐浴焚香,或许能降低蓝屏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点香是不行的,要斋戒三天,开机前沐浴焚香,或许能降低蓝屏的几率

哇!~ 相信以您这么虔诚的态度,您的电脑肯定稳稳的啦! 哈!~

网友:
会不会刚好两个硬盘都有坏道,用得差不多时间就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