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系统的TEMP文件夹转移到用RamDisk,还要修改注册表吗?

楼主(2012-10-13):
发现没全部转移过去。
R:\Temp 占用20KB,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 占用3.1MB。

网友A:
临时文件夹中的临时文件需要你去手动删除、无法删除的需要重启计算机后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临时文件夹中的临时文件需要你去手动删除、无法删除的需要重启计算机后删除。 ...

RAMdisk可以设置不保留到硬盘的

网友:
我就是如同楼主您设置的这样,是可以将 Temp 内的所有东西都转到 R:\Temp 内,没发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文件夹中的临时文件需要你去手动删除、无法删除的需要重启计算机后删除。 ...

谢谢,照你的方法删掉系统盘的TEMP,就不在恢复。刚刚看到R:\Temp升到1.7M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照你的方法删掉系统盘的TEMP,就不在恢复。刚刚看到R:\Temp升到1.7MB。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