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为何用keil仿真时有些程序不执行

楼主(2012-10-13):
为什么我用keil 仿真的时候有几行程序不能运行 ,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被优化掉了

网友A:
KEIL优化级别的问题(你是否被坑了)
看看,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优化级别的问题(你是否被坑了)
看看,设置下就好了

打不开 能否上传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开 能否上传给看看

我无权发送网址,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