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rigol普源示波器DS1102E,心得和问题

楼主(2012-10-14):
淘宝2200入手,

发来探头没有钩!蹊跷。

上图

沉,吵,慢的缺点很突出。 但是外观不错,价格便宜。

普源很不厚道地,实际屏幕分辨率很低,但是网站上的图片中屏幕分辨率非常高,却没有像国外的厂商一样写上:

此图片效果和实际不同,以实际为准。

类似这样的说明。这样消费者就会忽略屏幕的分辨率问题。直到到手才发现。好粗糙,和图片上不是一回事。

问题来了:
输入示波器自带的1K信号,电压打到20mv.  把底部往屏幕上部拉,测量欠、过补偿电压是20mV, 然后把电压位置旋钮往转动,
把信号底部往屏幕下方拉,结果这个电压越来越小!得1mV!!!

这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款示波器,既然在面板显示了每格20mV, 客户只要在格子上读到一格,那就是20mV!!,而不是还有其他隐含的解释!普源超频了AD,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了。没想到连波形都要骗人,出现这种BUG!

这就如同在砝码上标明了这个砝码是20克,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就是别的量值,可能是15克,1克。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这么做那就不是一个正经的砝码厂!

网友:
不是有个可以补偿的么?记得是示波器探头那里的。

楼主:
不是说补偿的问题,而是电压测量问题啊。
改变屏幕中显示位置。测得 的 电压就不同,这样太不正常了。
我认为只要档位固定了,怎么调位置都要保持形状才对啊。
是不是呢?
请各位机友也看看你们的示波器,是不是都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补偿的问题,而是电压测量问题啊。
改变屏幕中显示位置。测得 的 电压就不同,这样太不正常了。
我认 ...

晕,你以为示波器的电压测量结果一成不变啊?0电位要把波形移到水平中心,然后才是测量到的正确值!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B:
对于这种价位的示波器,就不要要求那么高了,另外,楼主试一下,让 屏幕竖直显示整个波形,然后再看不同位置电压是否相同,否则普源可以说您的测量方法不对的,以前论坛讨论过。

网友:
以前我也想购一款这个,限于经济问题,只搞了个二手的模拟示波器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或许这就是这台示波器的设计就这样子。我试了一下,如果显示整个波形的上部和下部 一起,固定档位再调节屏幕中的位置就不会因为位置不同而电压不同了。可是实际应用中未必就能符合需要,有时候我希望能看到波形的细节,就是在整个波形中取一块,放大观看。而且有的尖峰很长,全屏幕看起来也没细节了。

真怀念以前的泰克。安静,整个工作台没有噪音,夜深人静的时候工作很有感觉!就是当时我没注意到泰克示波器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谁有的帮我看看,其他品牌的也行。模拟的数字的都可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
你的存储深度配置的太小展开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以为示波器的电压测量结果一成不变啊?0电位要把波形移到水平中心,然后才是测量到的正确值!连示 ...

我确实用示波器不多,但是您不也不用来一句:连示波器都不会用吧。难道您生来就会用吗?

而且这个也是我刚发现的问题,谁知道是不是普源示波器的bug。我会打电话去普源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存储深度配置的太小展开看不行

谢谢您。存储深度应该是对时间轴上说的。可以存储多久的波形。
这个问题是实时显示中的问题,应该不需要用到存储。如果您手边也有示波器,可以也试验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存储深度应该是对时间轴上说的。可以存储多久的波形。
这个问题是实时显示中的问题,应该不需要 ...

sorry,我不用普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价位的示波器,就不要要求那么高了,另外,楼主试一下,让 屏幕竖直显示整个波形,然后再看不同位 ...

谢谢您。 这个帖子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我不用普源

您用什么示波器呢?
我只是想知道别的示波器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示波器的普遍现象。如果不是那就是普源的bug。我就要退货了。、、

还是不行,存储深度调大了一样的。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电压档位调低的时候,波形就有视觉上的不稳定现象,会在反相的位置闪一下。这本身之后1000hz的方波而已啊!!!
是不是输出的方波不稳定?

各位的示波器拿出来秀吧。

网友:
普源的回答怎么说???

网友:
那篇帖子应该是09年的,应该在的,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当时是坛友李军组织团购的普源示波器,一个坛友发现了这个问题,跟你的类似,普源的解释就是要显示完整的波形才对。这个问题你不用纠结了,普源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我不赞成只看性价比,示波器是仪器,是不容许有超过标示精度的误差的,要看绝对的性能是否满足使用。
如果波形显示出入很大,价格再低也是毫无意义的。价格低导致寿命短我能接受,但是导致不准绝不能容忍。

普源的DS1102C、DS1102E我都用过(DS1102C标明的采样率是400MSa/s,带宽100M;DS1102E表明的采样率是1GSa/s,带宽100M),
Tek也能接触到,用的不多。相比之下,没感觉普源的精度有太离谱的地方。
也可能我运气好手头这两台普源属于指标较高的也说不定。我个人从目前接触过的两个样本来说,我还是支持普源的。

超频对性能的影响我几乎没有感觉,可能是我一般应用的频率范围比较低,体现不出来。因此我把超频归类于寿命的问题,电脑超频寿命要缩短,感觉ADC也有这个趋势吧,具体的我也不大懂。
两千多块能用3年以上我觉得还行。

网友:
yokogawa dlm2024也有類似的問題. 應該屬於正常.

网友E:
不要用示波器来做定量侧量,那个不是他的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赞成只看性价比,示波器是仪器,是不容许有超过标示精度的误差的,要看绝对的性能是否满足使用。
如果 ...

CPU 超频功能还是正常的。不会死机或者错误。因为一旦出现马上就察觉到了。

如果是AD超频,那么带来的可能就是误码。用户无法察觉。就是你看到的东西是错误的波形你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示波器来做定量侧量,那个不是他的长处。

不是测量电压准确的问题。而是示波器显示是否一致的问题。

网友F:
你这个问题要分开了看:1这个示波器的制作技术显得粗糙,这要看价格,品牌,产品的开发时间,这本身是个低端老版本产品,和TEK比差很多是肯定的。TEK已经是中年了快到老年了,普源不过十几岁,你这个产品还是个他几岁时鼓捣出来的。你选这个你就别挑这个细节了。2:波形是AD转换出来的,还有触发和跟踪的问题,出这个问题你可以调一调触发和跟踪设置看看,你把他当成一个波形画在张白纸上怎么移动都不变,这是不对的。

网友:
说实在话,为什么总是要拿价位不一样的东西来比较呢或者是说拿不是一个水准的厂家来比较呢,就比如我们用国内PLC从来不要求它会和西门子或ABB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什么场合用它,在什么场合用ABB。

这个也一样啊,兄弟,你购买这个示波器前,应该心里会有所准备,它用在哪些简易的场合,要不然2000块钱能买个示波器,这恐怕有点难。反正我给它的定位就是:抓波形,抓稍低频的干扰,其它的没毛用。所以,只用这两个场合的地方我就用它了,一般场合我家的1102都是摆在桌子上,纯属一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问题要分开了看:1这个示波器的制作技术显得粗糙,这要看价格,品牌,产品的开发时间,这本身是个低 ...

波形上下移动没有变化,这是由刻度固定决定的!这是完全合理,原理性和基础的要求!

我选择这款示波器,是考虑到了作为100M的示波器,已经是一个没有多少技术难度的问题了。现在的器件动不动就要上百兆赫兹, 跟十年前的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我觉得普源还是能造好的。所以虽然不相信国内的企业,但是终究这么基础的示波器,国内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泰克100M的示波器TDS220是十几年前的示波器,这是我的参照。所以普源本来是后发优势,跟国外同行当时的环境相比,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怎么还好意思说:我才十几岁?

这个问题,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在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当代中国,这个东西早就形同虚设。而在最讲准确的测量仪器领域,也是这样的情况。连测量仪器都是如此,何况其他。
直到现在中国仪器公司连这种基础仪器还是有很多问题。 而且这竟然是示波器读数的滑稽的问题。低级错误。

我对国产仪器就此失去信心。如果你要造示波器,不要看你造多高带宽多漂亮的,先看能不能让波形和刻度对得上!

网友G:
有人说看价钱别计较,可是示波器是个工具,就是要准确客观,能测5mhz就5mhz ,100就100,这个可是和价钱没关系的

网友:
你还是应该多试验几次,同时调节一下跟踪电平,再找个TEK之类的再对比一下,再下结论吧!那样更有说服力!现在这样太武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上下移动没有变化,这是由刻度固定决定的!这是完全合理,原理性和基础的要求!

我选择这款示波器, ...

赞同楼主你这个想法,没错,既然是测量仪器,那么就是要求它的精准性,否则就是有推脱责任的嫌疑罢了。那时我想入手过普源的,但是最终考虑到实际用的次数不多就没入了。看过我同事用公司从台湾运输过来的那部固纬一万多的示波器来测量它的替别人制作的无线收发器,测量精准度没得说,不会像普源那样看个波形都看得那么辛苦。不过数字示波器总有示波器的短板了,不可能像模拟示波器那样完美了,同样数字示波器也有模拟示波器无法比拟的优处了,如果你真的对准确性很在乎,建议你还是舍多点钱买泰克的。

楼主:
普源的枪手是最多的。
请看
http://www.eevblog.com/forum/pro ... l-vs-rigol-ds1102e/
很多操着中国英语的枪手。
国内也是如此。
大家没注意到吗?
所谓人不识货钱识货。有时候真试用。

网友:
记得前几天普源在电子科大校招宣讲会的时候一个劲的贬低安捷伦,优利德之类的

网友:
这问题很正常。别上纲上线。

泰克打安捷伦的时候,也指出安捷伦有这毛病。

当然,对应的安捷伦的型号,肯定不是低档货了,要不然,显得泰克太没档次了。

这问题,可以称为“过载能力”问题。就是,输入信号远大于屏幕显示范围的时候,波形有可能失真。

网友:
探头补偿能不能解决呢,不能的话只能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H:
我就问楼主一句话:同样带宽的刻度准确的1万元示波器与刻度有误差的2000元示波器你选择哪个?
不是所有人都很在乎刻度准确。大部分人买来只是做定性分析。
就像不可能所有手机都是5寸彩屏、安卓系统,诺基亚的黑白屏手机也有很大的需求。

网友I:
首先说明一下,楼主不是在我这边购买的,买后是有与我联系沟通过,对渠道和货品不做解释。

因有论坛朋友看到此贴来询问所以不得不来澄清一下,有不妥处望楼主谅解。

涉及的几个问题多年前就有讨论过的,对于一款上市热卖多年的机器来说,早已不是探究其是否有严重问题的阶段了。
文中所述现象并非不准确或补偿的问题,从现象看是档位饱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个档位饱和问题并非普源的“专利”,包括安捷伦等品牌的部分机型也会有同样现象。08年09年论坛上有帖子做过相关讨论,应在论坛改版或被攻击之前吧,不知道还有没有。曾经为此咨询过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所用方案存在短板,另一方面是使用者操作上的“无厘头”,就像非要用1V量程去测50V。
帖子图中示波器当前是20mV档位,垂直8个格子,最大容纳160mV,被测信号3V或300mV远超过此档位可容纳的最大值,平时操作从此档位“路过”很正常,但非要在此档位采集分析,非要把300mV放入这个160mV可容纳空间就可能会丢失部分数据导致重建失真。可能有人会认为做大点就没事了,这个无止境,也许300mV可以了,但不排除会有哪位兄台想要在20mV档位测个30V信号,那要盖高楼了。。。
我们暂且把普源出现的档位饱和问题归结为成本有限,毕竟是低端,把安捷伦等机型出现相同档位饱和现象归结为可能是此方案的优点远大于短板。
正确触发和选择合适的档位才是使用示波器至关重要的。

存储深度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绘制波形的点数,点数越多采集还原出来的波形细节越丰富,存储深度不同于电脑存储的概念,也不直接代表存储波形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取决于存储深度和采样率双方面。
引用楼主的一段话:“有时候我希望能看到波形的细节,就是在整个波形中取一块,放大观看。而且有的尖峰很长,全屏幕看起来也没细节了。”-这是针对小存储深度机型来说的,假定一个信号,尖峰2V,其它部分是100mV的震荡,依旧用示波器20mV档位,要想完整的观测这个2V尖峰信号需要至少垂直100个格子,手动调节旋钮至100个格子是很费神的,然后再回来看100mV震荡波可能都找不到了,估计楼主以前习惯了TDS小存储深度机型,这样操作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存储深度机型正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正确触发采集的波形展开N倍不失真,长存储功能和ZOOM功能足够完成这项工作了,合适的电压档位是以当前波形中最大峰峰值为准,虽然尖峰以外的波形被压扁,但可以通过ZOOM或长存储展开观看想要的细节,区别在于测量方法和使用习惯。

另外,楼主在测量中可能还会遇到比如调节触发电平的位置,不同触发点的电压频率值不同。当测一个3V/1KHZ方波信号 示波器测得电压是3V,当这个信号频率升高到40M,测得的电压就会小于3V,这不是示波器自身问题....

网友:
李军的回复很中肯,手上的1052E也是在李军处拿的,一直服役至今.虽然肯定是比不上安捷伦那些,但2K不到的价位,已经可以满足日常定性分析.
当然,如果要比,相信也找不到一样价格的机器,没有什么可比性.

顺道跟楼主说,未测试过TDS机器,所以不敢确定这个问题是否存在.但测试过54622A,54642A,和54600B,54610B都存在一样的问题,以前在坛子里因为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比较留意.HP的机器还好,多打几档才会出现,但安捷伦42A的机器,5Vpp在超出200mv档就非常利害,比一楼的图片波形还要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问楼主一句话:同样带宽的刻度准确的1万元示波器与刻度有误差的2000元示波器你选择哪个?
不是所有人都 ...

不能这么说,如果这是事实,我不可能选1W,但我会选二手或暂时不买,这东西就像眼睛要还是变形,都闹心!!!

网友:
李军的回复很有技术含量,赞一个

对买辆夏利不会开却说不如宝马NB的屌丝无语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说明一下,楼主不是在我这边购买的,买后是有与我联系沟通过,对渠道和货品不做解释。

李总好!对普源新推出的DS2000系列比较关注,想咨询一下,看指标2000系列比1000E系列高很多,特别是波形捕获率、存储深度、波形录制、0.5mV灵敏度,想知道他们在实际测试当中表现出多大差别,特别是大家热议的取代模拟示波器方面,DS2000系列做的比普通低端示波器更好的表现。有助于同学们了解购买。因为李总有器材的方便,所以想请李总做一个DS2000、DS1000E、模拟示波器的评测报告(如果不用DS1000E也可以用其他品牌)。谢谢!

网友:
LZ 的测试要求没有任何问题。

即使输入的信号超过了量程(20mV x 8),但只是改变波形的上下位置就出现波形的严重失真,这种仪器还是别用了,不管是什么品牌。测出的波形你能相信吗?
这种示波器要么是结构方案太老旧,要么是成本控制的原因,或者软件的原因。

LZ的问题就是选错了型号或者说品牌。同样花2K的钱,也可能买个别的示波器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在这幅值范围内应该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说明一下,楼主不是在我这边购买的,买后是有与我联系沟通过,对渠道和货品不做解释。

对李军随意黏贴聊天记录并变相广告的行为表示鄙视!

李军这个“普源的一级代理”告诉我说:(我卖贵)。。这个有工业型和教育型区别的。。。后来我问了普源,人家说了没区别。其实看命名E结尾的就是教育型,包括1052E,1102E。哪来什么工业型。
纯粹是李军个人销售行为的不实之说。

网友:
这个价钱的机器,凑合用吧……

楼主:
我在市场上对比了一下。国产目前值得购买的是鼎阳100M。
原因:
1)硬件竟然和普源一样!
2)据普源的卖家们说普源的软件好,我想说,让示波器的软件见鬼去吧。
3)连个通道都有旋钮,方便
4)重要的是有波形记录功能,记录时间长达18小时以上,可以做可靠性测试。对做嵌入式硬件和软件设计很有用。普源的则没有。
5)  价格便宜700左右!

如果想买示波器凑合,普源不是性价比好的。鼎阳才是。如果想买示波器,泰克吧。我打算重新买泰克了。也才加了3000多块钱而已。如果缺钱就买鼎阳吧。

普源的托太多了,我为闷气的鼎阳说句话。版主不要以为我也是托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人说看价钱别计较,可是示波器是个工具,就是要准确客观,能测5mhz就5mhz ,100就100,这个可是和价钱没 ...

还好  我没有买DS1102E 差点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好  我没有买DS1102E 差点买了的

你买了啥?

网友:
没有买国产的, 我买了一个二手的TDS220,用了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