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优利德UT61E,串口发出的是什么数据啊?

楼主(2012-10-14):
有谁用过优利德UT61E,串口发出的是什么数据啊?我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的东西,在淘宝上看到这个万用表能用RS232,不知道数据是不是开放的啊?

网友A:
到其官网 上看看 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其官网 上看看 有没有

就是没有啊,要不就不在这里请教用过的人啦

网友:
http://www.uni-trend.com/ut61e.html
这不是有的么?不有个软件啊

网友:
应该是液晶段码,自己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B:
我用的这款UT61E 串口发送的就是仪表采集到的数据。有一个上位机软件读取显示的,可导出excl 表格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款UT61E 串口发送的就是仪表采集到的数据。有一个上位机软件读取显示的,可导出excl 表格文件 ...

這個表發送的數據有沒有加密啊,麻煩您用看一下,謝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表發送的數據有沒有加密啊,麻煩您用看一下,謝謝啊!!

公司用的是UT71E 自己用的61E 周末回去才能测试到

楼主(2012-11-27):
知道了,是富晶的片子

网友:
UT61通讯协议
UT61E: Handmultimeter der chinesischen Firma UNI-Trend
Vergleichbare Paketisierung: UT61B, identisch
Vergleichbares Protokoll: UT70B, aber verschieden genug

Counts: 22000 (5-stellig)
DCB: 19200 Baud,7,1,Odd,DTR+,RTS-
Paket: L鋘ge 14, TotalTimeOut: 1000?, Markierung: "\r\n", eindeutig
UT61E.exe: HidD_SetFeature: magisches Byte immer noch 3 - Software geht nich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DC  0.0000 V AUTO BG        30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A 30 0D 0A
DC  0.0000 V MANU BG        30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8 30 0D 0A
DC   0.000 V MANU BG        31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8 30 0D 0A        UT61E.EXE zeigt stets f黨rende Nullen
DC    0.00 V MANU BG        32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8 30 0D 0A
DC     0.0 V MANU BG        33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8 30 0D 0A
DC -0.0000 V M. BG Rel        30 30 30 30 30 30 3B 30 32 30 38 30 0D 0A
DC  0.0197 V M. BG MAX        30 30 30 31 39 37 3B 30 30 34 38 30 0D 0A
DC -0.0222 V M. BG MIN        30 30 30 32 32 32 3B 34 30 32 38 30 0D 0A
DC    0.00 Hz AUTO        30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B 30 0D 0A
DC  0.0000 V A. LowBat        30 30 30 30 30 30 3B 32 30 30 3A 30 0D 0A

DC - 30.55 mV MANU BG        34 30 33 30 35 35 3B 34 30 30 38 30 0D 0A        Keine Bereichsumschaltung!
AC   81.53 mV MANU BG        34 30 38 31 35 33 3B 30 30 30 34 30 0D 0A
DC    0.00 Hz AUTO        30 30 30 30 30 30 3B 30 30 30 3B 30 0D 0A         unabh鋘gig ob V- oder mV-Bereich!
DC    50.0 Hz AUTO        31 30 30 35 30 30 3B 30 30 30 3B 30 0D 0A
DC    49.4 % MANU        30 30 30 34 39 34 3B 38 30 30 39 30 0D 0A
    UL .   % MANU        30 30 30 30 30 30 3B 38 30 38 39 30 0D 0A

     0L.   MOhm AUTO        36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2 30 0D 0A
     0L.   MOhm MANU        36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00 MOhm MANU        36 30 30 30 30 30 33 30 30 30 30 30 0D 0A
     0L.   Ohm MANU        30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L   kOhm MANU        31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L   kOhm MANU        32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L.   kOhm MANU        33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L   MOhm MANU        34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L   MOhm MANU        35 32 32 35 38 30 33 31 30 30 30 30 0D 0A
     0L.   Ohm M. Pieps        30 32 32 35 38 30 35 31 30 30 30 30 0D 0A        Keine Bereichsumschaltung!
     .0L   V MANU Diode        30 32 32 35 38 30 31 31 30 30 30 30 0D 0A        Keine Bereichsumschaltung!

     0.042 nF AUTO        30 30 30 30 34 32 36 30 30 30 32 30 0D 0A
      0.03 nF MANU        31 30 30 30 30 33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0 礔 MANU        32 30 3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 礔 MANU        33 30 3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 礔 MANU        34 30 3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0 mF MANU        35 30 3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 mF MANU        36 30 3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 mF MANU        37 30 3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 Hz AUTO        30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2 30 0D 0A
       0.0 Hz MANU        31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0 kHz MANU        Diesen Bereich gibt es nicht!
     0.000 kHz MANU        33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 kHz MANU        34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0 MHz MANU        35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 MHz MANU        3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 MHz MANU        37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0 0D 0A
    UL .   % MANU        30 30 30 30 30 30 32 38 30 38 30 30 0D 0A        UT61E.EXE zeigt "00L0.0 %"
      16.3 % MANU        34 30 30 31 36 33 32 38 30 30 30 30 0D 0A

DC    0.00 礎 AUTO        30 30 30 30 30 30 3D 30 30 30 3A 30 0D 0A        UT61E.EXE zeigt u.a. auch den Bereich: ?20
DC     0.0 礎 MANU        31 30 30 30 30 30 3D 30 30 30 38 30 0D 0A        UT61E.EXE zeigt hier den Bereich falsch!
AC     0.9 礎 MANU        31 30 30 30 30 39 3D 30 30 30 34 30 0D 0A
AC    0.00 Hz AUTO        30 30 30 30 30 30 3D 30 30 30 37 30 0D 0A
AC  UL .   % MANU        30 30 30 30 30 30 3D 38 30 38 35 30 0D 0A

AC   0.007 mA AUTO        30 30 30 30 30 37 3F 30 30 30 36 30 0D 0A
AC    0.03 mA AUTO        31 30 30 30 30 33 3F 30 30 30 34 30 0D 0A

AC   0.016 A MANU        30 30 30 30 31 36 30 30 30 30 34 30 0D 0A
AC   0.000 A MANU HOLD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32 0D 0A

Byte                        6        5        4        3        2        1        0
[0]        Bereich                0        1        1        0        ====siehe unten===
[1]        1. Ziffer        0        1        1        ===========Ziffer=========
[2]        2. Ziffer        0        1        1        ===========Ziffer=========
[3]        3. Ziffer        0        1        1        ===========Ziffer=========
[4]        4. Ziffer        0        1        1        ===========Ziffer=========
[5]        5. Ziffer        0        1        1        ===========Ziffer=========
[6]        Schalterst.        0        1        1        ========siehe unten=======
[7]        Info                0        1        1        %        NEG        LowBat        OVL
[8]        Rel                0        1        1        0[MAX]        0[MIN]        Rel        0[RMR]        // Angaben in [] laut Datenblatt
[9]        Limit                0        1        1        UL        MAX        MIN        0        // MIN und MAX wird wechselweise 黚ertragen
[10]        Kopplung        0        1        1        DC        AC        AUTO        Hz        // DC und AC nie kombiniert
[11]        Hold                0        1        1        0        0[VBAR]        HOLD        0[LPF]
[12]        '\r'                0        0        0        1        1        0        1
[13]        '\n'                0        0        0        1        0        1        0
UL = 1 bei Frequenz < 2 Hz (22-Hz-Bereich), < 20 Hz (220-Hz-Bereich), Tastverh鋖tnis < 10 % []

LoNibble(Byte[6]):        B        3        6        2        D        F        0        2
Bereich (Byte[0]):        V, mV        Ohm        F        Hz        礎        mA        A        %
        '0'                2.2000        220.00        22.000n        220.00        220.00?22.000m        10.000        100.0*
        '1'                22.000        2.2000k        220.00n        2200.0        2200.0?220.00m        -        100.0*
        '2'                220.00        22.000k        2.2000?-        -        -        -        -
        '3'                1000.0        220.00k        22.000?22.000k        -        -        -        100.0*
        '4'                220.00m        2.2.00M        220.00?220.00k        -        -        -        100.0*
        '5'                -        22.000M        2.2000m        2.2000M        -        -        -        100.0*
        '6'                -        220.00M        22.000m        22.000M        -        -        -        100.0*
        '7'                -        -        220.00m        220.00M        -        -        -        100.0*

*: Tastverh鋖tnis-Anzeige (4-stellig!): Bereichsangabe bezieht sich auf Frequenzmessung

Schalterstellung (Byte[6]):
        '0'        A
        '1'        Diode
        '2'        Hz, %
        '3'        Ohm
        '4'        癈        [lt. Datenblatt Cyrustek ES51922P; Ziffern stets 癈 auch wenn Anzeige 癋]
        '5'        Pieps
        '6'        F
        '9'        A        [lt. Datenblatt "Manual A Current"]
        ';'(3B)        V, mV
        '='(3D)        礎
        ' '(3E)        ADP        [lt. Datenblatt]
        '?'(3F)        mA

网友(2013-08-28):
学习~\(≧▽≦)/~啦啦啦
楼上的mark下

网友(2013-09-28):
mark一下,可能会用到

网友:
參看:
http://www-user.tu-chemnitz.de/~heha/hs/UNI-T/UT61E.LOG

网友:
用串口监视看了一下,大概是有麻烦了,
进程(PID): UT61E.exe(6200)
IO类型: IOCTL_SET_QUEUE_SIZE
COM口: COM1
数据长度: 8
数据:
        QueueSize.InSize: 2048, QueueSize.OutSize: 2048
串口助手没能发出这个指令,串口就不发东西了,不知道怎么获得发送这个指令

网友:
已经可以了,没那么麻烦,直接串口参数对了,就有数了

网友(2013-12-24):
不用折腾了,看矿坛diy大赛。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下他的手册呀  手册没有的话联系他们客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