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型四轴开工了

楼主(2012-10-14):
用的 Stm32 MPU6050 HMC5883L BMP085 A7105,BMP085 可能用不到了,飞不那么高的。

网友:
COOL....我估计你供电用的蓝牙电池吧?最近我有个项目也是要求体积特别小。。。也是用蓝牙电池的。。。。。不过你开关怎么选的啊?我们选好了,但是过流能力没你这个要求那么苛刻,1A就够了。。。你这个估计不够吧。。。。。。。

网友:
对了,你这个电机选型。。。。。你选好电机了么?之前我们公司也有的项目提议说做这个的,但是比你这个先进得多。。。。。。maple上面既要能控制舵机,四个独立电机,反正就是意思做一个主板既可以diy一个四足机器人,又可以diy四轮独立驱动的小车,然后又可以做四轴。。。。。。。。。等等。。。。。。。点击可以分享一下不?我帮你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
漂亮的微型,电机用哪种?

网友:
1    好多人 都在玩呢

楼主:
四轴飞行器电机空心杯电机马达48000rpm
【尺寸】:7*16.5MM
【电压】:3.7V
【转速】:一分钟空载转速48000rpm
【轴径】:0.8mm  轴伸 : 5.1mm
重3克 推力 15克左右 电流快1A了

网友:
能否分享下原理图,我也在搞,电机部分不知道怎么设计好

网友A:
你的孔是7mm的吗?不是pcb板场一般最大能钻的孔径是6mm吗?

网友B:
能报一下成本吗,用什么和外部通信,内部有什么传感器

网友:
LZ  求一份原理图   不知道驱动部分该怎么布置呀?

楼主:
原理图,新手设计,请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是7mm的吗?不是pcb板场一般最大能钻的孔径是6mm吗?

是7mm的,镀铜后有点小,用锉刀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报一下成本吗,用什么和外部通信,内部有什么传感器

打版 100
STM32F103C8T6 9.20*2
sp6201 1*2
电机   19一对*2
AO3400 0.25*4
MPU6050 15
BMP085 11
HMC5883L 7
MD7105 8.8*2

合计200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版 100
STM32F103C8T6 9.20*2
sp6201 1*2

搞个套件大家一起玩玩吧

网友D:
问下楼主那个贴片MPU6050你是怎么焊接的?望楼主指导。

网友:
想一起玩,求楼主带

网友:
很想做一个。可惜很多都不懂。正在学习……顶…………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支持!!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套件大家一起玩玩吧

同感,一起玩比较带劲啊。

网友:
太帅了,一直想玩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网友:
搞个套件,我定一套

网友:
LZ报一下进度呗~   能否介绍一下算法?

网友:
飞行时间计算过没?

网友:
关注呀!也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那个贴片MPU6050你是怎么焊接的?望楼主指导。

烙铁温度调到420度,先焊一个角,然后每边快速用大量的焊锡烫一下,注意别烫时间长了,半秒差不多,烙铁拿走了多余的焊锡也粘走了,还有粘连的话抹点松香面再烫一下就好了。

楼主:
各个附件都调通了,参数还没优化,控制代码大家都是自己写的,还是别的地方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温度调到420度,先焊一个角,然后每边快速用大量的焊锡烫一下,注意别烫时间长了,半秒差不多,烙铁 ...

哦,谢谢了!

网友:
搞个套件大家一起玩玩吧

楼主:
串口转2.4G  手持的遥控还没做呢

网友:
lz打算用什么控制?数传模块的遥控要怎么做?

网友E:
杀机用牛刀啊.一片stm8就足够了!
看人家伟力作的那"小瓢虫",用的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杀机用牛刀啊.一片stm8就足够了!
看人家伟力作的那"小瓢虫",用的什么片子?

呵呵,就地取材,一个STM8仿真器,够买好几个片子的了。 STM8怎么出四路PWM,模拟的?
直接用CC2531不知道行吗,2.4G集成了

网友F:
楼主,你选的是哪种电池啊?

网友:
很漂亮啊,出售套件否?

网友G:
这个轴距是多少的呀?

网友:
楼主 还有剩下的板子么?

网友H:
楼主电路图能给个清晰的吗,太糊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就地取材,一个STM8仿真器,够买好几个片子的了。 STM8怎么出四路PWM,模拟的?
直接用CC2531不知 ...

CC的51还是很给力的,直接用应该没问题。微型四轴跑的算法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杀机用牛刀啊.一片stm8就足够了!
看人家伟力作的那"小瓢虫",用的什么片子?

你说的对,今天看了KK_C的代码没用硬件PWM的。STM8应该能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路图能给个清晰的吗,太糊了看不清。

这个清晰

网友I:
这个好,能提供代码让我们新人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轴距是多少的呀?

对角线 115mm 轴距 80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选的是哪种电池啊?

从大到小是  650mah,350mah,240mah 都是20C的

楼主:
做遥控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能提供代码让我们新人学习吗?

做着玩的,可以提供,90%的都是抄的,我的代码写的太烂,太随意,拿出来的怕笑话的。

网友J:
搞个套件,我我也要一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个套件,我我也要一套学习

商品四轴才100多带遥控器,这个成本高不少,搞套件没意思的,再说了,有些件的选型也不合理的。

网友:
楼主,可以你的PCB里机械层的外形发给我吗?我也想打个回来玩玩,邮箱,253873439@qq.com

网友K:
请问怎样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怎样供电?

一节锂电池直接供电,没升压

网友:
怎么样,能飞吗?我也在做一个大的,遇到了个问题,不知能不能交流一下啊?

网友L:
24L01接板子上了,买了个天地飞的遥控器,怎么进行对码呀?? 还是要另外编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L:
24L01接板子上了,买了个天地飞的遥控器,怎么进行对码呀?? 还是要另外编程? ...

同问啊  可以直接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啊  可以直接通信吗?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连接,我是自己做的遥控器,用的A7105。
丑了点,大家将就看。

网友:
哈哈  LZ这个饭盒有创意啊!

网友G:
不过这油门行程这么长   操作起来方便吗

网友:
控制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这油门行程这么长   操作起来方便吗

呵呵,用一半就是了。

网友:
关注!!  考完研整个玩玩!!

网友M:
高速电机直接带负载转速降得很快的吧,楼主的15克拉力用了1A电流?那悬停状态总电流多大呢?能飞多久?
个人觉得还是上减速组比较合适
求指教~~

网友:
敢问能飞多长时间,我买的小瓢虫才能飞7分钟,500mah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高速电机直接带负载转速降得很快的吧,楼主的15克拉力用了1A电流?那悬停状态总电流多大呢?能飞多久?
个 ...

是啊,楼主注意这个,你在网上搜伟力的小四轴,那用了减速器啊

网友:
过来留个名!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啊,楼主注意这个,你在网上搜伟力的小四轴,那用了减速器啊

还没到那步呢,楼主在忙着做充电器的。

楼主:
都焊完了可以一下充3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到那步呢,楼主在忙着做充电器的。

楼主什么电池 能飞多久

网友G:
LZ充电器用的什么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充电器用的什么方案啊?

HT6292

网友E:
还做神马遥控器啊,极大的浪费!
用两个小4轴板不就行了吗,一个拿在手里,一个飞在天上,手里怎么摆,天上怎么飞。控制升降和微调还有4个按钮,因为拿在手里的那个是不接电机的!!
另外,这种直驱桨看似简单,但是有严重问题的!电流大,电机发热,知道为啥不???主要原因是这小电机的机械结构是不能长时间轴向受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做神马遥控器啊,极大的浪费!
用两个小4轴板不就行了吗,一个拿在手里,一个飞在天上,手里怎么摆,天上 ...

主意不错,多谢指点

网友G:
请问LZ这个地方的VDDD和VDDA为什么是反着的~

楼主:
非常抱歉 这两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弄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LZ这个地方的VDDD和VDDA为什么是反着的~

不好意思,电源弄混了,没给你造成麻烦吧?

网友:
有心做一个mark

网友H:
请问楼主:我在找A7105封装的时候,怎么是20P的啊?楼主电路图怎么是14P的,是哪里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我在找A7105封装的时候,怎么是20P的啊?楼主电路图怎么是14P的,是哪里错了呢?

买的模块,8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电源弄混了,没给你造成麻烦吧?

没有麻烦啊  LZ言重了   就是看图的时候发现了  嘿嘿

网友:
楼主快更新。MARK一下

网友:
给力楼主,支持一个!!!

网友O:
引用 楼主:
呵呵,就地取材,一个STM8仿真器,够买好几个片子的了。 STM8怎么出四路PWM,模拟的?
直接用CC2531不知 ...

stm8出四路pwm
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O:
stm8出四路pwm
很容易

你说的对,可以出四路的,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改4路的宽度。

楼主:
楼主卡住了,KK_C的代码,老是转圈,飞起来就翻了,可能是电机粘斜了,正在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杀机用牛刀啊.一片stm8就足够了!
看人家伟力作的那"小瓢虫",用的什么片子?

stc的吧 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做神马遥控器啊,极大的浪费!
用两个小4轴板不就行了吗,一个拿在手里,一个飞在天上,手里怎么摆,天上 ...

高度呢?

网友N:
能分享下pcb图么,谢谢lz

网友P:
楼主给个思路。怎样才能开始写程序。现在线路板上硬件都焊好了。谢谢

网友:
先记一下,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分享下pcb图么,谢谢lz

电源部分有毛病没改(BMP085,MPU6050),不适合发到论坛上,给个邮箱发你邮箱里自己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有毛病没改(BMP085,MPU6050),不适合发到论坛上,给个邮箱发你邮箱里自己改吧。 ...

1696933990@qq.com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厉害!算法不贴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给个思路。怎样才能开始写程序。现在线路板上硬件都焊好了。谢谢

呵呵,我也是焊好了,弄KK_C,还有MWC 都没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给个思路。怎样才能开始写程序。现在线路板上硬件都焊好了。谢谢

MWC源码(忘了哪里下载的了,不是我移植的啦)

网友Q:
楼主也在移KK?我搞的硬件几乎完工了,软件还没有时间搞。遥控器我倒是做了个,要的话,可以送一个给你玩玩。芯片用的新唐M0,无线用的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也在移KK?我搞的硬件几乎完工了,软件还没有时间搞。遥控器我倒是做了个,要的话,可以送一个给你玩 ...

谢了,遥控已经做了,现在苦恼着飞不起来呢

网友R:
参考LZ的电路图,也画了一个,无线改称nrf2401模块,去掉了气压计。打算用锂电池供电,貌似电压3.7V,充满电4.2V。电机采用空心杯,额定电压3.7V,带减速组。

第一次使用STM32的芯片,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空心杯驱动用的IRF1205,阻值直接采用MK上的,不知道这里能不能行。。。

非常感谢~~

网友:
元件在画的时候是竖着排的,为了截图,拖成横的了,搞得部分元件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参考LZ的电路图,也画了一个,无线改称nrf2401模块,去掉了气压计。打算用锂电池供电,貌似电压3.7V,充满 ...

你的空心杯多大电流用IRF1205,我用的场效应管AO3400贴片MOS管SOT-23-3的

网友R:
买了两种,一种单个1A,另一种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买了两种,一种单个1A,另一种500mA

不对呀 40A TO-220AB封装 IRF1205. HEXFET® Power MOSFET. VDSS = 55V. RDS(on) = 0.027Ω. ID = 41A

网友:
恩。换成AO3400了,谢谢LZ

网友:
LZ调的怎么样了啊?我还在画板嘿嘿

网友:
关注LZ的程序

网友:
请问LZ画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视频,不知道那电路板扛不扛得住,

网友:
楼主还有板子吗,想要一个,作为补偿,我共享调好后的代码,或者其他补偿方式亦可。老想做一个,就是不会画板子,调硬件。今天看见了,想占楼主点光,

网友:
  这么火啊。 看来楼主的小四轴,很让人喜欢啊。

网友(2012-11-19):
怎么没人了?

网友:
mini 四轴现在很火哦~

网友:
这个太牛X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遥控的件

LZ摇杆是淘宝上来的么?
关键字?

网友:
楼主,调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呀,你的PCB还有吗??怎么跟我想的一样,我前段时间做的大的四轴炸了,现在经济原因做小的了,现在手上还有一个伟力的遥控器,里面就是A7105模块的,协议我已经破解了,我打算用伟力的遥控器直接遥控这个小四轴,很纠结,你还有板子吗,有的话我就不画了,要是你没有可否给一份你的PCB给我,我省得画了。

网友S:
这里有我调通的代码,楼主看看有没有用吧。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是不是模拟电源,数字电源一定要隔离开来,我看他们用一个电感来隔离。。

网友:
好吧,我卡这里还是很多人要板子,回头我打一点,要的到时候坑一声。

网友:
我也想做mini四轴呢,不过得先把基础的东西学会了才行啊

网友:
hhh好东西啊,,可惜我是菜鸟啊,求开元,求套件啊,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5883L安在那么大的铁块下,不干扰么?

网友:
楼主为什么用两个电源, 一个vddd,一个vdda啊?俺是新手

网友(2012-12-23):
怎么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里有我调通的代码,楼主看看有没有用吧。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是不是模拟电源,数字电源一定要隔离开来, ...

你知道天地飞的控怎么传输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太帅了,顶起!

网友(2013-01-24):
不知现在进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做神马遥控器啊,极大的浪费!
用两个小4轴板不就行了吗,一个拿在手里,一个飞在天上,手里怎么摆,天上 ...

所以要用减速组,这样就不轴向受力了是么?

网友(2013-06-09):
不知道LZ进程到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遥控的件

lz这个哪买的?给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2014-06-10):
引用 楼主:
打版 100
STM32F103C8T6 9.20*2
sp6201 1*2

Mark一下,参考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做神马遥控器啊,极大的浪费!
用两个小4轴板不就行了吗,一个拿在手里,一个飞在天上,手里怎么摆,天上 ...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现在四轴越来越小了。

网友(2014-09-30):
支持一下楼主~,也给自己鼓劲!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