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USB转232,用的是PL2303为啥驱动不上

楼主(2012-10-14):
求教。。我的USB转232,用的是PL2303为啥驱动不上,我打样回来后,
有一个好使,别的都不好使,请教原因啊。。
找好多资料都不知道为啥。。。请大神指点,附电路图

顺便求 零死角玩转stm32》初级中级高级系统篇
的程序代码,万分感谢,由于新注册,
没有莫元,就不悬赏了。谢谢大家。。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在STC51单片机上的,一开始我用覆铜板做的挺好使,打样回来后就不好使了。。纠结。。。希望大神能够给予指导。。

网友:
管脚问题!仔细看下是否那个引脚漏掉或短路了。

网友:
不是太复杂的,线路、器件,逐个检查吧

网友A:
17脚有和其他3.3连接?另外画图方式看了有点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脚有和其他3.3连接?另外画图方式看了有点纠结。

是啊 看起来很别扭  NC的脚不用管,接那么多干嘛呀

网友:
也许是驱动问题哦!看看id是不是默认的,好多芯片都是翻新货。

网友:
有一个引脚选择连接232是5 v 还是 3.3V的一定注意了,然后驱动问题。你是使用WIN7 还是XP 。留一个邮箱,给你两个版本的驱动。我用过好多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