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328晶振问题

楼主(2012-10-14):
原本使用的外部晶振,一直正常工作,昨晚开始有一块主控板不工作,也不能编程,把测试好的主控板换上去也出现这种状况,直到坏了三块就不敢试了。
——————————————————————————————————————————————————————————————————————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把另一块主控板的时钟信号输入给坏了的板子,发现能工作和编程了。然后我编程了熔丝位,发现去除时钟信号还是不工作,以为是晶振坏了,于是把晶振和电容都换掉了,还是不好使。心想换成内部晶振总该好使了吧,结果一编程熔丝位,发现输入外部时钟信号也不管用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2013-04-27):
没发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上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有种想砸手机的冲动。

嘿嘿,我下回注意字体

网友B(2013-05-28):
是不是熔丝被改成0010了?我已经锁死两片atmega328了。按照其他人说的把外部晶振换为32.768k也没用。楼主搞定了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熔丝被改成0010了?我已经锁死两片atmega328了。按照其他人说的把外部晶振换为32.768k也没用。楼主搞 ...

我的没时间整,在一边搁着,你可以试试高压编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时间整,在一边搁着,你可以试试高压编程器

没有高压编程器,我直接焊下来放一边了。回头重买几片atmega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