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普源DS2202示波器,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2-10-14):
在李军那里看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600522131

          普源DS2202数字示波器特点及优点:
        1. 带宽200MHz
        2. 实时采样速率高达2G Sa/s
        3. 标配存储深度达14Mpts ,选配达56Mpts
        4. 波形捕获率最高达50,000 wfms/s
        5. 宽范围(500uV/div~10V/div),低底噪,清晰捕获小信号
        6. 全带宽,低过冲(所有档位<5%),完美频响设计
        7. 独创的UltraVision技术
        8. 256级波形灰度显示
        9. 标配硬件实时波形录制,回放和分析功能,可录制多达65,000帧
        10.丰富的触发和总线的解码功能(并行、RS232、I2C、SPI)
        11.丰富的接口:USB Host/Device,LAN(LXI-C),AUX(通过/失败,触发输出)
        12.显示屏:8寸高清TFT(800×480)宽屏
        13.新颖精巧的工业设计,便捷的操作

网友:
应当不错了,我试过11年产品140M深度普源8万多的示波器,除了一些BUG外,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12年的14M深度做控制开发还行。

网友:
应该是国产示波器中的性价比之王,指标很高,价格平易近人,希望楼主入手以后能发表一些使用心得,最好能做一个和其他示波器对比的测试报告,方便同学们参考购买。

网友:
我是8月份买的DS1052E,感觉还蛮好!性价比高!

网友:
已有多位论坛朋友买过DS2000系列了,被誉为万元神级机型,DS2072价格更低
以后还有配信号源功能机型。

网友:
最近打算买示波器,密切围观中……单位的太好,自己的太烂感觉hold不住,但是买泰克安捷伦的压力颇大

楼主:
钱已经打出去了,等收到了研究一下

网友A:
还不如买个二手泰克。上次看到一个350M的才2600.
带宽 - 350 MHz
通道数量 - 4
采样率 - 100 MS/s
灵敏度 - 1 mV to 10 V/div
垂直分辨力 - 8-bits (256 levels over 10.24 vertical divisions).
带宽限制 - 20 MHz, 100 MHz, and full.
输入耦合 - AC, DC, or GND
输入阻抗选择 - 1 M ohm in parallel with 15 pF, or 50 ohms (AC and DC coupling).
最大输入电压 - ± 400 V (DC + peak AC).

这是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1250502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个二手泰克。上次看到一个350M的才2600.
带宽 - 350 MHz
通道数量 - 4

采样率100M,不知道怎么做到350M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个二手泰克。上次看到一个350M的才2600.
带宽 - 350 MHz
通道数量 - 4

除了带宽,别的和普源DS2202基本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已经打出去了,等收到了研究一下

先祝贺一下!等待你的评测!

网友:
利利普200M的参数,我也发下,在附件里,大家看看

网友:
表面看SDS8202和DS2202有的一拼,但在一个很关键的指标上,SDS8202输的很惨,那就是波形捕获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示波器的制造成本),DS2202的最高是50,000 ,SDS8202最高是多少技术指标中没有给出,估计在 1,000 以下。所以,在波形录制当中,SDS8202所能设置的帧-帧最小间隔是1ms,在观察高频波形时,1ms会漏失多少个波形?也许异常波形就隐藏其中。而DS2202的帧-帧最小间隔可以达到0.1us !可见其处理器的速度之快!DS2202最多可以录制65,000帧,SDS8202最多只能录制1,000帧。在高级触发方面,SDS8202也是只能甘拜下风。DS2202还具有256级波形灰度显示。不过SDS8202也有一个非常方便而且实用的功能——全自动量程功能,希望DS2202也能增加此功能。

网友:
劝你别买了。现在国产的也就是五十步百步。多花点钱买台固纬的都强!用普源捕获一样的波形竟然时有时无!!!

网友:
大信号可能还好些,如用小信号试试,就知道了。太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