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ks0108主控的12864,用同样的程序不能驱动

楼主(2012-10-14):
wg12864c驱动不成功,看PDF文档主控是ks0108.我还有另一块主控为ks0108的旧的12864.同样的程序能驱动旧的12864,但驱动不了wg12864(硬件连接绝对没问题).这是为什么?(我试着把12864的三个控制引脚隔断-->复位芯片-->再接上这三个控制位-->复位wg12864c能正常显示。断开电源再上电又不能显示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硬件正常,那么软件要调整 delay nop之类的延时。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某厂把tw的芯片换成了大撸某厂的ic后,ic反应更慢,于是不得不把软件延时加大-》才正常。

网友:
试试调下对比度电位器

楼主:
有可能是二楼的正解,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