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芯片定时器和UART同时工作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4):
//串口初始化
                PORTD = 0x00;                // PORTD as multi-function
        DDRD  = 0b11000010;        // [7:6]out,[5:2]in,[1]txd,[0]rxd
        UBRR0H = ((F_CPU/16)/bdr-1)>>8;
        UBRR0L = ((F_CPU/16)/bdr-1)%256;
        UCSR0B |= (1<<RXCIE0)|(1<<TXCIE0)|(1<<RXEN0)|(1<<TXEN0);
        UCSR0C = (1<<USBS0)|(1<<UCSZ01)|(1<<UCSZ00);
//定时器初始化
                DDRC = DDRC | 0x40;
                TIMSK0 = 0;
                TIFR0 = 0;
                TCNT0 = 0;
                OCR0A = 19;
                TCCR0A = 0x42;
                TCCR0B = 0x01;//定时器0时钟开启

初始过程如上,当定时器时钟关闭时,串口能正常工作,但当定时器时钟打开时,只有定时器能正常工作,OC0上能输出反转的波形,可串口不工作了,本人之前没用过AVR,望大家赐教

楼主:
串口的发送和接收是用中断来做的

网友:
串口和定时器不会冲突的

LZ所说“串口不工作了”是什么现象?TXD没有输出还是MCU接收不到?

楼主:
TXD没有输出了
接收现在还没用到,暂时还在探索这个芯片

楼主:
问题解决
本人的系统环境为XP,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E6%95%99%E7%A8%8B来搭建的开发环境,
程序有时正常,加一条很简单的语句(给一个变量赋值)之后就不正常了,将添加的语句删除,再编译,还是不正常,崩溃

之后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AVRSTUDIO
将开发环境按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6636-1-3.html重新搭建,同样的程序,在AVRSTUDIO4中马上就正常了

害我乱费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