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不是程序的问题,是仿真的问题。一个按键控制...

楼主(2012-10-14):
我的控制目的很简单,就是8位共阳数码管动态扫描,按键每按一次数码管最后两位显示加一,前面6位固定显示为0.
我的思想是,数码管和按键都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按键用状态机做。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做好后把按键和数码管扫描都放在主程序中的,但通过定时器设定标志位决定什么时候运行。用软件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按键控制的变量的确是按一次加一的,但用PROTEUS仿真确看不到这个效果。
现将程序贴出来,工程和仿真打包上传。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shu=85;
sbit kb=P3^4;

void sumaguan()
{
        static uchar i=0;
        i++;
        P0=0XFF;
        P2=1<<(i-1);
        if(i<7)
                P0=0XC0;
        else if(i==7)
                P0=tab[shu/10];
        else if(i==8)
                {
                        P0=tab[shu%10];
                        i=0;
                }
}
void anjianchuli()
{
        static uchar zhuangtai=0;
        switch(zhuangtai)
                {
                        case 0:
                                {
                                        if(kb==0)
                                                zhuangtai++;
                                };break;
                        case 1:
                                {
                                        if(kb==0)
                                                zhuangtai++;
                                        else
                                                zhuangtai--;

                                };break;
                        case 2:
                                {
                                        if(kb==0)
                                                {
                                                        zhuangtai++;
                                                        shu++;
                                                        if(shu==100)
                                                                shu=0;
                                                }
                                };break;
                        case 3:
                                {
                                        if(kb==1)
                                                zhuangtai=0;
                                };break;
                }
        }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0E8;
    TL0 = 0x9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0E8;
    TL0 = 0x90;
        sumaguan();
        anjianchuli();
}

楼主:
思想很简单,就是数码管和按键的处理都放到中断里面去完成,我想先测试完这个再把这两个函数都放到主程序中去。但现在第一步就不能成功

网友:
感觉 似乎每次计时到时见之后 数码管重新扫描  如果数码管刚才没显示完  那剩下的不显示了  程序没看  感觉你的思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在硬件上没有问题的,再次见到PROTEUS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