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外部低速晶振问题

楼主(2012-10-15):
我把熔丝位设置成外部低速晶振了,但是手头没有了,怎样才能改成外部高速晶振啊???除了高压编程,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找个其它的开发板,用某个I/O口产生一50KHZ左右的方波,给晶振脚!再用烧写器更改为高速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其它的开发板,用某个I/O口产生一50KHZ左右的方波,给晶振脚!再用烧写器更改为高速晶振。 ...

我昨天试了,不好使,是不是要把原来的晶振和电容焊掉啊??

网友A:
最好先把原来的晶振和电容焊掉。使用外部时钟,avr datasheet中有说明,一边是接在XTAL1脚上!

网友B:
在X1上用其他单片机输出1M方波就可以重新配置熔丝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把原来的晶振和电容焊掉。使用外部时钟,avr datasheet中有说明,一边是接在XTAL1脚上! ...

还是不成功,估计只能用高压编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1上用其他单片机输出1M方波就可以重新配置熔丝位啦

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B:
不可能啊,我以前就用过这个方法救过168滴啊,照理来说328应该会通用滴啊,是不是振幅不够大啊

网友C:
用另个一个板子做一个IO翻转 给它就可以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我以前就用过这个方法救过168滴啊,照理来说328应该会通用滴啊,是不是振幅不够大啊 ...

我用的ATmega328 CTC模式输出800KHZ的方波,有一个设置为外部时钟信号的片子解锁成功了。但是设置为外部低速晶振的还是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另个一个板子做一个IO翻转 给它就可以了 哈哈

嗯,我用的CTC,比较匹配时电平取反

楼主:
在这里要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这两天上大连比赛了,小车运行还算稳定。这次比完赛可能要等到工作时,再来玩AVR单片机了。我在阿莫作了无数次的伸手党,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挺舍不得这里,我会回来的!

网友(2013-04-27):
参观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