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波特率19200bps以下,用PC817光耦可以吗?用哪款好?

楼主(2012-10-15):
由于之前的RS485电路没加隔离,现在通信容易受到干扰,想改一下电路。但不知用那款光耦好。请大家指教?

看了一下其他一些高光耦的价格都比较贵,由于我用到的速度不高,最高好只是19200bps。想以想用PC817就算了。不知行不行?

以下是PC817的参数。

看了一下他的响应时间,最大是18us,我就算他是20us。

如果19200bps的速度,半bit的误差时间为,1/19200/2=26us。 是不是只要响应时间小于26us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如果PC817不行,那应该选那款好一点的?价格在1~2元左右的。

网友:
我就用的PC817,19200bps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A:
PC817的话,电阻需要配好才行,否则9600都做不到!

网友:
TLP281-1  应该可以

网友:
台产137价位1~2元

网友:
用 AM2483 就很好

网友:
用817有这样的风险,一批可以,另一批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B:
SI8431   不过价格贵。。。6--8元

网友:
我们用的TLP521,没什么问题

网友:
6n137系列的

网友C:
3个2元都6元了,ADI不带电源的485隔离芯片看看多少钱

网友:
用6N137吧,

网友:
ps2501 批量价格5毛以下。

网友:
4800或以下波特率可以用PC817,
大于则坚决不要用,否则你等着改版吧

6N137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还有一种磁隔离芯片进行的隔离,不过价格我不知道啊

网友:
pc817不行,用tlp781b可以,价格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2元都6元了,ADI不带电源的485隔离芯片看看多少钱

无源的么?有没有型号?

网友D:
817+3极管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817+3极管可以实现。

能指点个电路吗?

网友:
做这个用差的光耦一定要做温度测试,我用781做的冬天好好的,到夏天就不行了,仅供参考

网友:
817 9600的波特率都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817的话,电阻需要配好才行,否则9600都做不到!

正解,还有温度也有影响,只不过小点。

4N25,4N26之类可以符合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I8431   不过价格贵。。。6--8元

贵也就用一个搞定,光耦怎么也得三个,一个2元也得6元呢,而且得匹配电阻,调工作点,SI8431波特率上1Mbps无压力。

网友:
ADM2483  现在价格 7.2
500k 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
只固定一种波特率,距离不是很远,应该是可以的。只是需要调整适当的负载和限流电阻

网友:
建议上磁隔离,价钱差不多的,速度上1M都行

网友F:
817   19200 可以, 单高于19200就不行了。

网友:
521和817都可以 521的发射接收端端电阻1.5k,181差一些,1K,和680欧

网友:
有使用过PC817,但是由于器件自身在在误差,有些不能正常通讯,更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TLP521测试OK

网友:
HMHA2801电阻合适肯定可以。

网友G:
PC817,但是由于器件自身在在误差,有些不能正常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817,但是由于器件自身在在误差,有些不能正常通讯

我试过用夏普的PC817(不知真假),从-15度到65度,用19200BPS,测试了一天一夜,都没发现有掉包的情况,不知这样是否说可以稳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贵也就用一个搞定,光耦怎么也得三个,一个2元也得6元呢,而且得匹配电阻,调工作点,SI8431波特率上1Mbp ...

为什么要三个啊?两个就好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三个啊?两个就好啦

是RS-485接口用,如果用两个光耦的话,只能把TX接在MAX485的收发控制端。这种另类的方法我也在用,总觉得不是很可靠。

网友:
如果你的数据页没有错的话,在最坏情况下,上升时间18us,下降时间18us,理论上可以传

递周期大于36us的信号,也就是28KHz,19200bps的波特率是可以的。当然,这必须是在

VCE=2V,IC=2mA,RL=100ohm的条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RS-485接口用,如果用两个光耦的话,只能把TX接在MAX485的收发控制端。这种另类的方法我也在用,总觉得 ...

可靠啊,我这里都是这样的,都没事

网友:
可以使用817做隔离,前提是电阻需要配合好而且需要在817后做波形整形。

网友(2013-12-10):
817你们线长可以做多远啊?9600下可以做到五百米否?数据不能出现丢数现象

网友(2014-10-11):
错了,ADM2483才对。

网友:
pc817绝对不可以,看数据手册,主要是延迟时间,9600能稳定已经不错了。

网友:
TLP781  电流传输比为100至300的系列的,调整光耦前后端电阻,让电流传输比接近100,9600BPS是没问题,19200也是可以,但不稳定:批量时会出现有时19200没问题,有时有问题。跟芯片批次有关,主要是电流传输比的离散性。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I:
9600都有点勉强了,ADUM1201搞定,3元多,速度可上1M

网友:
引用 网友I:
9600都有点勉强了,ADUM1201搞定,3元多,速度可上1M

ADUM1201是两通道的。
RS485不是要三根线吗?

网友:
6N137

网友(2015-02-10):
引用 网友F:
817   19200 可以, 单高于19200就不行了。

有电路图吗?电阻怎么配?

网友:
这个用起来太不稳定了,批次之间有差别,万一买到假的就更别想稳定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夏普的PC817(不知真假),从-15度到65度,用19200BPS,测试了一天一夜,都没发现有掉包的情况, ...

电流传输比 50-600,离散性很大,批次等。很勉强的。

网友:
如果19200bps的速度,半bit的误差时间为,1/19200/2=26us。 是不是只要响应时间小于26us就可以正常通信了?可以这样算吗?

网友:
用磁耦多好 ADUM1201

网友(2015-03-26):
用521吧,817我用了,后悔了,调试了一周,以为单片机程序错误,结果,发射和接受电阻到小到1k,500才通,而且波形不好,方波不平,很尖,导致通讯不正常。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