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电源笔记⑷IC封装黑幕

楼主(2012-10-15):
以前一直看到同一个IC或者管子往往有不同价格,市场上总有更低的。

这次用到一个三极管SOT89封装,一个供应商报2毛,一个2毛5,一个报4毛多。
拆开一看,原来玄机在里面,从左到右芯片尺寸大小分别是20 30 40MIL,最便宜的就是20MIL尺寸芯片的。

它比普通SOT23三极管芯片还小,如图中第二排的2N3906,尺寸也有30MIL。

下次买管子不能选最便宜的了,要来句行话:“老板,给我搞大芯片,小的不要!”

网友A:
不至于吧~还有这种?我倒是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还有这种?我倒是没注意……

你买管子是否捡到便宜?

是不是找到了一个价格更低的供应商?

快点剪开塑料看吧,蒙死你没商量!

网友B:
哈哈,现在你要什么就给你打什么标,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现在你要什么就给你打什么标,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还能接受啊

关键是他小芯片东西大芯片价格你很难发现啊

网友:
你去看看sot223的1117,从ns的3-4块到最便宜的0.1-0.2就是这个德行的!!!

网友:
最夸张的就是1117了,几毛到几块都有

网友:
现在选一个性价比好的的挺困难

网友C:
这算不上黑幕吧。。。。。。。。。。。。。。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知道,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算不上黑幕吧。。。。。。。。。。。。。。

还是你世面见得多

本来卖1分钱的东西,2分钱卖给你,还不算黑

网友:
原来外面一样大,里面差别这么大。

网友:
封装大的性能比较好,是这样子吧?以前没注意到,受教!

网友:
先买样品 拆开看看,然后再批量。。。对于关键的芯片是不是该这样

楼主:
最近了解到长电的防伪方式,和大家分享下。
料盘标签上有水印,用紫外线验钞灯可以看到长电的LOGO。
料带上每格一段会有一个半圆的图片,以免料盘回收。

网友:
买东西还真难

网友(2015-07-12):
现在的IC行情是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