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2 不安装sp2,sp1会出什么问题,sp2都4个G,太大了,

楼主(2012-10-15):
quartus 12 不安装sp2,sp1会出什么问题,sp2都4个G,太大了,

楼主:
有用过的大是虾知道吗,谢谢!!

楼主:
看来这里是stm的天下,问个有关FPGA的,都没人回答!!

网友A:
Quartus II 每个版本都有问题,装不装都无所谓.

9.x 版本,跑线异常导致 FPGA 接脚烧毁及电脑关机缓慢,记忆体超载异常
10.x版本,SignalTap II 截取讯号异常
11.x版本,电脑关机缓慢,记忆体超载异常及中文储存变乱码
12.x版本,中文显示乱码及点选菜单有时跑不出来
算了吧,Quartus ii 没有一套稳定的,稳定的版本ALTERA也不会放在网路给你们下载.
装 max+plus ii 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artus II 每个版本都有问题,装不装都无所谓.

9.x 版本,跑线异常导致 FPGA 接脚烧毁及电脑关机缓慢,记忆 ...

看来你是高手了,这几个版本你都这么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高手了,这几个版本你都这么熟悉!!!

Quaerus ii 每版都能破,ALTERA 会不知道吗?
想要正式版本要找代理商配合.
代理商会帮你申请license及正式版光盘,不过只有一年.

如果代理商请你自行去官网下载,代表他不是真正ALTERA 授权的代理商.

网友:
我用的就是SP2,跟SP1比起来,感觉没区别。没有完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uaerus ii 每版都能破,ALTERA 会不知道吗?
想要正式版本要找代理商配合.
代理商会帮你申请license及正式 ...

有空扫一下这个光盘的MD5和官网的有什么不同- -

难道Altera刻盘的版本和网络公布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扫一下这个光盘的MD5和官网的有什么不同- -

难道Altera刻盘的版本和网络公布的版本不一样?

100% 不一样,另外光盘是自动安装的

Quartus II V12.0SP2 有反破解回报动作
所以建议你把(卡巴斯基)或(360安全卫士)装起来防址quartus 上传电脑 ID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