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 按键无效了

楼主(2012-10-15):
  去年9月买的一台

用的频率不是很高   加速measure  和 acquire  这两个功能用的也少

现在就出现  按这两个按键无效了

不知道咋怎了   是不是什么橡胶按键老化之类的情况啊

网友A:
这两个按键可能受潮接触不行了。不要拆,找厂家问。

网友B:
这示波器的按键非常差,特别是飞梭旋钮,基本用一年就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按键可能受潮接触不行了。不要拆,找厂家问。

一般是直接联系商家  还是联系厂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示波器的按键非常差,特别是飞梭旋钮,基本用一年就得换

几个月就坏了。太垃圾哦

网友:
恩,确实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直接联系商家  还是联系厂家啊

随便你------------------------------------

网友(2012-12-13):
DS1302CA时基旋钮坏了两次了。。现在过了保修期不知道去哪里修。

网友:
一直在用,期间仪器封存过二年,但未出现过故障!还是使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