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IAR老版本支持430 6系列单片机编程

楼主(2012-10-15):
麻烦问一下各位,如何实现IAR老版本支持430 6系列单片机编程?我有找到相应的补丁包,但会有如下提示: Neither code area (R) nor data area (RW) found for memory cache ,JTAG下载是提示: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我使用的芯片是MSP430F6736。如有兄台知道更好的编译软件,烦请告知,谢谢啦!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老版本IAR呢?IAR 5.5里看到有6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老版本IAR呢?IAR 5.5里看到有6系芯片。

多谢指点,IAR5.5 EV版没找到,前辈那边有这个版本不?

网友:
IAR官网下IAR5.50.2的试用版,然后论坛里找注册机就OK了

楼主:
找到了IAR5.5版本注册机,上传共享。

注册机分为三部分,分别为PartA,PartB,PartC

此注册机支持的软件如下:(2012年08月8日最新版)
PartA: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C-51 v8.10 (终版,下一个版本授权方式更改,暂时无法破解)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v6.12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32 v4.1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6.4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M16C and R8C v3.5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78K v4.7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 v5.5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amsung SAM8 v3.20
PartB: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Dallas Semiconductor/Maxim MAXQ v2.4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NEC V850 v3.80 (终版,下一个版本授权更改,暂时无法破解)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M32C v3.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CR16C v3.1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R32C v1.3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icrochip PIC18 v3.10A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icrochip dsPIC v1.40A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RX v2.30 (终版,下一个版本授权方式更改,暂时无法破解)
PartC: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ColdFire v1.23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HCS12 v3.2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HCS08 v1.2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TM8 v1.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SuperH v2.2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H8 v2.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RL78 v1.10 (终版,下一个版本授权方式更改,暂时无法破解)

【说明】1、当注册机运行于vista或者WIN7的系统下时,请右键点击然后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或者将系统的UAC功能关闭后运行。

        2、此注册机针对的是IAR官网上下载的EV版(评估板),至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CD版或者FULL版的软件,没有测试。

        3、本注册机仅限测试和学习IAR系列软件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请勿在网络上随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