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通讯问题。。。。

楼主(2012-10-15):
这几天用168芯片代替了atmega8芯片,程序修改完成,调试除了通讯以外都是正常的。调试通讯时发现发了一串数据过后产品就复位了,无接收。
使用的是xin(MODBUS CRC-16)和comdebug进行调试。后来发现在接受中断中有警告:
SIGNAL(USART_RXC_vect)
{
   。。。
}
提示“USART_RXC_vect”语法错误好像是。
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才对(这个通讯程序在M8和M16中都是对的,可以通讯)
求教,第一次用168芯片。。。。。。。。。。。

网友:
查看168头文件 的中断定义

网友:
/* USART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RX_vect                        _VECTOR(18)
#define SIG_USART_RECV                        _VECTOR(18)

/* USART, Data Register Empty */
#define USART_UDRE_vect                        _VECTOR(19)
#define SIG_USART_DATA                        _VECTOR(19)

/* USART T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TX_vect                        _VECTOR(20)
#define SIG_USART_TRANS                        _VECTOR(20)

楼主:
谢谢上面的高手,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