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4.18怎样判断电脑与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2-10-15):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A:
连接成功会出现下载的窗口滴,有下载、读ID、校验之类常用的功能滴,你现在是还没选对编程器或者还没选对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成功会出现下载的窗口滴,有下载、读ID、校验之类常用的功能滴,你现在是还没选对编程器或者还没选对串 ...

能不能截个图,刚学,不太懂,我用AVR_fighter都显示正常连接,这个怎么就不行了呢???

网友:
AVR studio很久不用啦,现在用progisp,LZ可以试一下,只是下载的话还是很好用滴,但如果是仿真功能的话还是用AVR studio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