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关于反馈的,请春风大哥和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2-10-15):
如题,这是一个充电器的反馈电路,输入85~220V交流,输出电压14~16.8V,电流0~2A,反激式
下面左边运放是电压反馈,右边电流反馈,频率在100KHz,空载时跳周期模式
请问,运放上面电阻串一个电容再并一个电容(R21、C21、R24)和(R19、C17、C23)的作用,及怎样计算,搞一周了,还没明白,大侠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顶顶,高手还没出现

楼主:
没动静,继续顶,大侠大侠

楼主:
单独放大

网友A:
弄这么乱七八糟是为了环路稳定以及瞬态响应指标好
时域用微分方程,比较麻烦。环路稳定分析在s域比较方便,也比较常用。具体见 自控原理
如果你只想有个大概的概念,可以做这样的考虑:高频时电容近似于短路;频率升高时,首先电容值大的电容先“变为短路”,最后所有电容都短路,这样可以得出不同频率的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这么乱七八糟是为了环路稳定以及瞬态响应指标好
时域用微分方程,比较麻烦。环路稳定分析在s域比较方便, ...

不错不错,一针见血。我试图在计算准确的增益,剪切频率,相位裕度

楼主:
怎么弹力人不够热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这么乱七八糟是为了环路稳定以及瞬态响应指标好
时域用微分方程,比较麻烦。环路稳定分析在s域比较方便, ...

计算失败,呜呜

网友:
s域比较简单吧,电容的拉氏变换好像是1/sc吧,记不清了,当成电阻的阻值带进去就可以了,剩下就是简单的电阻串并联和运放计算了
微分方程的话,电容的方程i=c du/dt,加上运放的计算,更麻烦的在于,这个计算对直流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对不同频率的正弦输入计算,这个只在练习计算方面有意义吧,实际应用不会这么算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