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阵01机,我也来说说体会吧。

楼主(2012-10-15):
1、压板真的真的很重要。
没用之前没体会,现在体会深刻。
夹不牢的话,会跑位,导致雕件震动变大且容易断刀。
我弄了个3寸平口钳放01机上,夹小件很好用。
另外整了一些小木块和亚克力板,用01机来自制一些一次性夹具,挺好用。
如何制作方便的夹具看起来挺考验脑子的。

2、雕刻刀必须买进口的刀具,01的主轴只有60w,所以刀一定要锋利。不好的刀一是容易断,二是会让主轴有些微的震动,三是进给量一大一点就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阿莫邮购部提供的雕刻刀 6mm的那2把质量都很好,性价比算高的。
平底的那种直刃刀我买了3把,发现其实1把够了,因为基本不存在坏的可能。

3、防尘真的很重:
特别注意一点:机器的限位按钮被飞屑沾多了后,会失灵。
最好最好带口罩,特别像我们这样没有接触过机加工的,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
吸尘器、刷子、小皮球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差不多了就清理一次。

4、我现在设置是Y=F420,X=Z=F600,主要是Y的负载最高,其他2轴没问题。
z轴对高度的时候,可以把Z的加速度降下来,这样对高度就精确多了.

5、其他
a/为避免跑到限位,可以用铅笔在工作台上划出Y轴的移动范围。
b/做个表格,记录z轴的活动范围,每次手动调整Z轴都记下离最低和最高还有多少距离。这个也适用其他2轴,我只是在使用发现记录z轴最有意义,而如果同时记录3轴的话,太累。。。。。
c/在工作台上,给X、y轴分别做个活动靠山,并在靠山上雕出刻度尺。。。。用起来很方便。
d/村长的那个铣平面工具,完成后不会自动回到X=0 Y=0,我有一次铣了一遍觉得太浅,于是再来一次。。。悲剧了。。。当然,有我操作失误的原因。。。。。
其他的以后补充。。。。

ps:不知道阿莫能不能出个用01机器的主控箱控制的02机身。02的加工速度高,加工范围大一点,还能4轴,这3个都很有吸引力啊。

网友:
好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啊

网友:
第5点,其实都是和原点有关的。每当开始加工时,第一步就是要明确原点在哪里,然后前后左右有无阻碍刀具路径的。编写G代码时,开始和结尾都要考虑一下原点位置。
撞断几把刀后,映象就深刻了。

网友:
额,我就在学加工中心啊,从来只戴手套,戴口罩玩雕刻机有点夸张吧。。

网友:
工作总结写的很好,有前途

网友:
我也刚玩,昨天刚配好电脑铣平了电木,主轴5000转,F120 ,4mm的三刃刀, 噪音有点大
大伙铣电木都用什么参数,01机的主轴最高转速是多少呢

网友:
提前学习一下了

网友:
刚买01的路过。

网友:
顶,楼上美女?

嘿嘿,要是01环成滚珠丝杠,速度再快一点,嘿……

网友:
01比想象中的快,美女现在暂时是俺的,你流口水吧

楼主:
个人感觉,不是搞浮雕一类的话,01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东西好啊。